自制ESP8266+MAX30100血氧仪

楼主:
   用一片ESP-12E和一只MAX30100心率血氧传感器模块制做了一台血氧仪心率。整机装在一个两节5号电池盒里。为了长期监测病人所以采用5伏供电。当病人血氧饱和度低于93或者心率大于120或小于50时内置蜂鸣器就会发出报警声。由于MAX30100工作程序本人在BLINKER程序或者巴法云程序中都未能使其正常工作。所以该仪器目前还无法远程报警推送信息。内部结构图和仪器显示图如下。若有需求再将程序奉上。

网友A(2023-02-18):
第二图样子做得很专业的样子,不错!

网友B:
oled的显示驱动应该调整一下,显示好像有点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oled的显示驱动应该调整一下,显示好像有点问题。

谢谢指导,请问显示驱动怎样调整?我觉得像是oled的显示屏硬件问题。

网友B: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你可以尝试用别人例程中的初始化程序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你可以尝试用别人例程中的初始化程序替换一下试试。

用其它的程序以前也试过总是隔行缺矢显示,虽然不正常但还可使用。下面是血氧仪 的程序: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U8g2lib.h>
#include "MAX30100_PulseOximeter.h"

#include <Wire.h>
#include <SPI.h>

U8G2_SSD1306_128X64_NONAME_1_4W_SW_SPI u8g2(U8G2_R0,  3,  1,  15,  0,  14);
#define REPORTING_PERIOD_MS     1000
PulseOximeter pox;
int c=0;
int k=0;
int bpm=0;
int SpO2=0;
int bsum,ds1,ds2,ds3,ds4,ds5,ds6,ds7,ds8,ds9,ds10;
uint32_t tsLastReport = 0;

void onBeatDetected()
{
   if((SpO2<93)||(bpm>120)||(bpm<50)) c++;
else c=0;
  if(c>5)  digitalWrite(2,HIGH);
k++;
}
void setup()   {
  Serial.begin(115200);
  pox.setIRLedCurrent(MAX30100_LED_CURR_11MA);
  pox.setOnBeatDetectedCallback(onBeatDetected);
  u8g2.begin();
   pox.begin();
pinMode(2, OUTPUT);
digitalWrite(2,LOW);

}
void loop()
{
pox.update();
if (millis() - tsLastReport > REPORTING_PERIOD_MS) {

        bpm=pox.getHeartRate();

        SpO2=pox.getSpO2();
ds1=ds2;
ds2=ds3;
ds3=ds4;
ds4=ds5;
ds5=ds6;
ds6=ds7;
ds7=ds8;
ds8=ds9;
ds9=ds10;
ds10=bpm;
bsum=(ds1+ds2+ds3+ds4+ds5+ds6+ds7+ds8+ds9+ds10)/10;
  tsLastReport = millis();
  }
if(k>10) {
  u8g2.firstPage();
  do {
    u8g2.setFont(u8g2_font_ncenB14_tr);
    u8g2.setCursor(0, 16);
    u8g2.print(F("bpm:"));
    u8g2.setCursor(70, 16);
    u8g2.print(F("SpO2:"));
    u8g2.setFont(u8g2_font_logisoso34_tf);
    u8g2.setCursor(0, 63);
    u8g2.print(bsum);
    u8g2.setCursor(82, 63);
    u8g2.print(SpO2);
  } while ( u8g2.nextPage() );
}
else {
  u8g2.firstPage();
  do {
    u8g2.setFont(u8g2_font_ncenB14_tr);
    u8g2.setCursor(0, 16);
    u8g2.print(F("bpm:"));
    u8g2.setCursor(70, 16);
    u8g2.print(F("SpO2:"));
    u8g2.setFont(u8g2_font_logisoso34_tf);
    u8g2.setCursor(0, 63);
    u8g2.print(F("...."));
    u8g2.setCursor(82, 63);
    u8g2.print(F("...."));
  } while ( u8g2.nextPage() );
}
delay(500);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是软件问题,你可以尝试用别人例程中的初始化程序替换一下试试。

内部结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