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驱动小电机的电路原理图可行吗?

楼主(2023-02-18):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驱动小电机的原理图可行吗?MCU  IO口驱动电流为30mA,Q1为S8050,Q2开始用P沟道场管,后面打算用S8550 PNP三极管,还有电阻阻值行吗?还有R14的阻值按BAT 3V,驱动电机电流150mA计算应该为22K吧?实测电机的工作电流为:3V电机  150mA左右。   或者直接用一个NPN或PNP控制可以吗?(如下图所示)

网友A:
电路形式可以。Q2用MOSFET的话,R14用20K或以上,避免栅压不够。Q2用8550的话,R13用小一些,避免电流不够。

网友B:
为了今后电机驱动学习,应该直接选用电机驱动芯片,可正转,反转,可调速,还有过流保护。

网友C:
如果单片机是5V电源,最简单是io口直接控制一个N-MOS管再控制电机就好。可以PWM调速。

网友D:
推荐用2号电路

网友E:
把第一组做成桥式双挽驱动就很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