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如何捕获异常信号

楼主(2023-02-18):
三种触发方式,自动模式,一直显示正常波形,异常出现不能暂停。单次模式,正常波形不显示,只有异常出现才显示并暂停。普通模式。正常波形显示,异常出现一次不能暂停。
想要一直显示正常波形,有一个异常出现就暂停。该怎么做

网友A:
单次模式抓瞬间信号

网友B:
长时间波形存储,异常出现后返回查看。

网友C:
示波器有normal或者auto两个模式,normal可以捕捉单次瞬间信号

网友D:
根据异常信号特征,用于捕捉条件。

网友E:
如此刁钻的信号,利用存储功能,把数据拿出来电脑分析

网友F:
”异常出现就暂停“???
貌似常见的示波器不会有这个功能,不管模拟还是数字。
倒是可以用数字示波器的存储、回调功能再加上人工钛合金眼分析来代替。
不过你可以DIY一个数字的来用,如果你不缺钱的话还可以找厂家定制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