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哥了解 蜂鸟无线 远T1发射模块么?

楼主(2023-02-18):
有大哥了解 蜂鸟无线 远T1发射模块么?

供电接上了。,dat接在了stc89c52rc单片机的 p10口,

代码让p10口输出高电平,但是没有信号发出阿。

有大哥有相关例程么?

淘宝的客服只会发文档。。emm 我是纯小白。。在自学中~

网友A:
你如何得知信号有没发出?发射模块是需要调制信号的,地址信号也不要了吗?

网友B:
你怎么测试没有发出?

在数据端口要接脉冲,不能接连续的高或低,数据最好用曼彻斯特编码(无线收发我基本如此)。
测试是否发送要用频谱仪或高频场强计,普通示波器测不了的。业余条件可以用“线圈+高频检波二极管”做个建议场强计,配合示波器观察。

蜂鸟的我用过不少,或者其他牌子类似的模块,都是PLL+超外差的,也相当可靠,可视距离超过300米,还很便宜。

网友C:
一般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发送模块用很多了,用示波器看一下对应接收模块的输出看看,就知道是不是有信号输出了,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何得知信号有没发出?发射模块是需要调制信号的,地址信号也不要了吗?

手里有一个停车大师。 可以接收到433射频信号的

网友D:
客服怎么可能动这些东西呢,标准51是弱上拉输出,估计输出能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