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容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3-02-19):
今天在弄一个基于 ,oled显示年月日时间,温度,湿度的程序,用c516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但是改成c52rc单片机下载的时候就说空间不够,想问一下各位这种情况怎么解决,.hex文件大小28.1kb

网友A:
c516有64k程序内存,c52rc有8k程序内存,28.1k>8k所以装不下,你为什么要改。

网友B:
主要原因是程序太长,把程序优化一下,删掉不必要的。如果你有类似数据库表的数据,则要把记录数控制在,最好少于2048条记录。否则,要扩展内存,或者换ROM大的芯片。

网友B:
程序太长,优化一下,删掉一些。如果有类似于数据库表的数据,数据表的记录数最好少于2048条记录。否则,只能扩展内存,或者更换有更大内存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516有64k程序内存,c52rc有8k程序内存,28.1k>8k所以装不下,你为什么要改。

错!hex文件大约是实际长度的3倍,楼主只超了8k一点点。

网友D:
首先,选516,打开,看看程序大小,如果比8K多不多,则优化一下是有可能的,大太多就难了。

至于HEX文件,这是一个文本文件,展开成二进制文件,一般比HEX文件小,但是如果用汇编写,随意指定地址,则几十字节的HEX文件,展开成BIN也有可以有60K以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选516,打开,看看程序大小,如果比8K多不多,则优化一下是有可能的,大太多就难了。

至于HEX文件 ...

展开bin文件的时候你不会指定偏移地址吗?

网友E:
打开hex文件,看看倒数第三行这个蓝色的字,就是存储的地址,算一算有没有超过目标芯片的flash

网友F:
把一些字摸数据,图片数据转移到外部存储,只是花这么多时间去兼容一款老掉牙的单片机是否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