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单片机输出PWM问题

楼主(2023-02-19):
给位老师帮我看看下面程序,我需要实现1路pwm输出,当按键按下输出电压从4.5v降到2伏,在升到4.5伏。在30秒左右完成,
#include <STC12C5410AD.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TYCYCLE(x)   (256-(128*x/50))//占空比计算公式256-(80/x=50/128)=XX,  ** 占空比**

unchar  yi=1;
unchar  er=0;

sbit KEY0=P1^6;
sbit KEY1=P1^7;
unint CYCLE0,CYCLE1;
void Delay(unint x)    //延时子函数
{
   unint y;      //定义一个Y变量
   for(;x>0;x--)    //如果X大于0,那么X就减1.
    for(y=500;y>0;y--);//给Y赋值为500,当Y大于0那么Y就减1.  *******注意前面的for的语句后面没有引号,那么会把后面的FOR语句
//也认为是他的内部语句。也就是说X执行一次那么Y就得执行500次。
}
void MainInt()        //
{

        CMOD|=0x02;//选择SYSCLK为PWM的时钟源//控制PWM波的频率
        CCAPM0|=0x42;//允许比较器功能,开启PWM0
        CCAPM1|=0x42;//允许比较器功能,开启PWM1
        CL=0x00;//计数器清零
        CH=0x00;
        CCAP0L=0x33;//自动装入初始值,控制PWM占空比靠着两个,大于这个数输出1,反之。。
        CCAP0H=0x33; //   CCAPOL  CCAPOH  为PWM0的最高占空比和最低占空比。
        CCAP1L=0x00; //猜也猜到了这个是PWM1的低占空比。
        CCAP1H=0x00; //这个也是我猜的哈哈PWM1的高占空比。
        CCON|=0;//启动PWM
               CR = 1;                         //PCA 计时器启动运行
}
// 按键检查函数,用来调节PWM的占空比0%-100%
void KeyScan(void)
{
   if(KEY1==0)
    {
          Delay(500);
          if(KEY1==0);
          CYCLE0+=1;
          if(CYCLE0>100)
           CYCLE0=0;
      CCAP0L=DUTYCYCLE(CYCLE0);//自动装入初始值,控制PWM占空比靠着两个,大于这个数输出1,反之。。
      CCAP0H=DUTYCYCLE(CYCLE0);//占空比计算公式256-(80/x=50/128)=XX,
      CCAP1L=DUTYCYCLE(CYCLE1);
      CCAP1H=DUTYCYCLE(CYCLE1);
        }
}
void main(void)
{
   MainInt();
    CYCLE0=100;
   while(1)
    {
//****************下面语句是不断加减CYCLE的数值来调节占空比输出的。
           if(yi==1)
     {
      Delay(30);
   CYCLE0--;
   if(CYCLE0==1)
   er=1,yi=0;
     }
     if(er==1)
     {
      Delay(50);
   CYCLE0++;
   if(CYCLE0==30)
   er=0,yi=1;
     }

   CCAP0L=DUTYCYCLE(CYCLE0);//自动装入初始值,控制PWM占空比靠着两个,大于这个数输出1,反之。。
      CCAP0H=DUTYCYCLE(CYCLE0);//占空比计算公式256-(80/x=50/128)=XX,
      CCAP1L=DUTYCYCLE(CYCLE1);
      CCAP1H=DUTYCYCLE(CYCLE1);

        }
}

网友A:
在VCC=5V前提下,当按键按下,PWM输出电压从2伏到4.5伏范围变化,也就是占空比在40~90%范围变化。
#include <STC12C5410AD.H>
#define un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n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UTYCYCLE(x)   (256-(128*x/50))//占空比计算公式256-(80/x=50/128)=XX,  ** 占空比**
//unchar  yi=1;
//unchar  er=0;

sbit KEY0=P1^6;
//sbit KEY1=P1^7;
//unint CYCLE0,CYCLE1;
unsigned char num;//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Z_ratio;//占空比变量
bit Key_value;//键值位变量

void Timer0Init(void)//60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PWM_Init(void)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复位PCA寄存器
//        CMOD = 0x00;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12/256=3.600KHZ 278us
//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2/256=21.600KHZ 46us
//        CMOD = 0x04;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1~65536/256=43.200KHZ~0.659HZ
//        CMOD = 0x06;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 外部时钟/1/256
//        CMOD = 0x08;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1/256=43.200KHZ 23us
//        CMOD = 0x0A;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4/256=10.800KHZ 93us
//        CMOD = 0x0C;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6/256=7.200KHZ 139us
        CMOD = 0x0E;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1.0592MHZ/8/256=5.400KHZ 185us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0%
        CCAPM0 = 0x42;                        //允许CCP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1T@11.0592MHz
{
        unsigned int i,j;
        for(i=t;i>0;i--)
                for(j=1100;j>0;j--);
}

void KeyScan(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static bit sign_key;

        if(!KEY0)
        {
                if(++count>=20 && sign_key==0)
                {
                        sign_key=1;
                        Key_value=~Key_value;
                }
        }
        else
        {
                count=0;
                sign_key=0;
        }
}
void main(void)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1;//PWM0默认端口推挽模式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WM_Init();
        Timer0Init();
        Z_ratio=40;
        while(1)
        {
                KeyScan();
                Delay_ms(1);//控制主循环周期1ms
        }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        if(++num>=10)//600毫秒,占空比从40%~90%变化时间30秒
        if(++num>=1)//测试用60ms,占空比从40%~90%变化时间3秒
        {
                num=0;
                if(Key_value)
                {
                        if(Z_ratio<90)
                                Z_ratio++;
                }
                else
                {
                        if(Z_ratio>40)
                                Z_ratio--;

                }
                CCAP0H=256-(Z_ratio*2.56);
        }
}

网友B:
不断改变占空比就可以了。

网友C:
“需要实现1路pwm输出,当按键按下输出电压从4.5v降到2伏,在升到4.5伏。在30秒左右完成。”

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在这种场合用PWM输出,如果用最便宜的ATMEL芯片控制两个I/O口输出,
一个P1.0口输出低电平时,输出电压就是4.5V;
如果另一个P1.2口输出低电平时,输出就是2V;
外面输出电压采取简单的分压电路实现就可以了。
当按键按下时由P1.0口由低电平取反,P1.2输出低电平30秒,P1.0再度取反输出低电平,
即保证输出4.5V->2V->4.5V 时间30秒。

若要PWM程序,简单一点的写一个就可以了:
/*
P1.5 脚 输出一个100 Hz的频率的PWM程序
*/

#include <STC12C5A60S2.h>

sbit PWM_PIN = P1 ^ 5;//输出Pin

//T0和T1的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 = 0x11;              //设置工作方式
  EA = 1;
  ET0 = 1;                  //开启T0的中断
  ET1 = 1;                  //开启T1的中断
  TH1 = 0xDC;               //10毫秒
  TL1 = 0x00;               //T1的预置值
  TH0 = 0xF8;               //2毫秒
  TL0 = 0xCD;               //T0的预置值
  TR0 = 1;
  TR1 = 1;                                                                //启动两个定时器
}
//TL0中断服务子函数,使用通用工作寄存器组1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PWM_PIN = 0;             //P1_0引脚为低电平
        TR0 = 0;                                                        //停止定时器TL0
    TH0 = 0xF8;               //2毫秒
    TL0 = 0xCD;               //T0的预置值
}
//TH0中断服务子函数,占用定时计数器1的中断向量,使用通用工作寄存器组2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
        PWM_PIN = 1;             //P1_0引脚为高电平
        TR0 = 1;                                                        //启动定时器TL0
          TH1 = 0xDC;               //10毫秒
          TL1 = 0x00;               //T0的预置值
}
int main(void)
{
  PWM_PIN = 0;               //初始化为低电平
  initTimer();            //初始化T0和T1
  while(1)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CC=5V前提下,当按键按下,PWM输出电压从2伏到4.5伏范围变化,也就是占空比在40~90%范围变化。

老师你好,十分感谢指导,怎么我用Proteus 8 仿真没波形输出呢,是我那里没搞对,在帮我看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VCC=5V前提下,当按键按下,PWM输出电压从2伏到4.5伏范围变化,也就是占空比在40~90%范围变化。

我的按键是接到P1.6,输出是P1.3.用的是Proteus 8 中的89C52。看看是那里我没搞对。谢了

网友C:
以下2点说明来自百度:

1.   51系列单片机引脚电平与TTL电平兼容,也就是输入高电位大于2.0V,低电位小于0.8V,输出高电位大于2.4V,低电位小于0.4V。一般情况下,若电源电压为5V,输出高电位电压也是5V左右,低电位电压接近0V.
2.   0.3VCC----0V为低电平,0.7VCC---VCC为高电平,一般来讲,对于5V电源的单片机来说,低电平在1.3V以下,高电平在3.7V以上,数字信号尽量不要使用1.3---3.7V这个区间,这有可能会造成单片机无法识别或识别错误。

你检查一下芯片输出脚的电压,输出是不是5V和(0点几)V,不用理会波形.
占空比40%~90%,不等于输出2V到4.5V电压,还是要加分压器的,取得你要的电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如果用最便宜的ATMEL芯片控制两个I/O口输出”
楼主问是ATMEL什么型号,昨天查了。好像是  MICROCHIP的  PIC16F819 之类芯片,以前是几毛钱,现在好像长到了4块左右了。microchip和 atemel 现在都在一起了,还是怎么了,你再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实现1路pwm输出,当按键按下输出电压从4.5v降到2伏,在升到4.5伏。在30秒左右完成。”

不知道为什 ...

十分感谢,你说的芯片是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C:
型号:PIC16F819 这系列的芯片,好像是 MICROCHIP,但上面有ATMEL字样,以前是几毛钱,现在要4块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你好,十分感谢指导,怎么我用Proteus 8 仿真没波形输出呢,是我那里没搞对,在帮我看看。谢了

给你的示例是基于你的程序头文件#include <STC12C5410AD.H>修改,亦可用于STC15系列。用IAP15W4K58S4芯片实物运行完全正常。仿真软件对于增强型51芯片的新增功能基本没有实际意义。本示例使用了STC自带的PWM功能模块,默认PWM0输出端口P1.1。AT89C52根本不具备此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型号:PIC16F819 这系列的芯片,好像是 MICROCHIP,但上面有ATMEL字样,以前是几毛钱,现在要4块了

十分感谢,我去学习一下,有什么不懂还要请教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的示例是基于你的程序头文件#include 修改,亦可用于STC15系列。用IAP15W4K58S4芯片实物运行完全正常 ...

十分感谢,我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