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74HC595拓展i/o口,用到很多片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级联,就是每一片74hc595都连在芯...

楼主(2023-02-19):
用74HC595拓展i/o口,用到很多片的时候可不可以不级联,就是每一片74hc595都连在芯片的i/o口上?假如8片74hc595用24个i/o口拓展为64个?

网友A:
当然可以,只是占用i/o口太多,不划算。

网友B:
可以,这样可以对每个芯片单独控制不需要每次都把所有IO口更新一遍,所以应该速度应该快点,单是程序要复杂很多还占很多IO口整体感觉不划算。

网友C:
用译码器扩展嘛

网友D:
可以级联;最好别这么玩,到某一个宝买一个便宜的扩展为128或256个 I/O的划算多了。还有告诉你一个超级不爽的结果,扩展太多之后,单片机会经常出现类似于电脑泄露内存一样的结果。当然复位之后,又可以运作一段时间。但是,建议用多个单片机增加I/O口,比595这芯片好用,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E:
可以,不过不用8片74hc595用24个i/o口拓展为64个,8片74hc595用10个i/o口就可以了。

网友F:
74HC595串行移位越多时间越长,可以并行移位,这是2串2并的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不过不用8片74hc595用24个i/o口拓展为64个,8片74hc595用10个i/o口就可以了。

请问不用Q7‘进行级联,他输入的数据怎么溢出到下一片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不用Q7‘进行级联,他输入的数据怎么溢出到下一片中?

每一片都接收同样的数据,只有指定的那一片,你使能锁存功能,数据才能输出。

网友G:
可以将8片74hc595用24个i/o口拓展为64个

网友H:
HC595中的SHCP和STCP可以共用

网友I:
可以是可以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样子你的代码复用率很低的:你要为每一个的595定制一个驱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HC595中的SHCP和STCP可以共用

HC595中的SHCP和STCP共用 就没有锁存功能,移位时各个输出会“闪烁”一下

网友J:
可以级联,第一个芯片的最后一脚接到第二个芯片的输入脚,以此类推下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HC595中的SHCP和STCP可以共用

这样接还不如用HC164

网友K:
74HC595是一个8位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的位移缓存器。简单的说,74HC595 可以将3个 IO口 扩展为多个IO口。74HC595 主要用来扩展IO口,如果要用一个32 IO口 的51单片机(如STC89C52)制作一个8x8x8的光立方,就可以利用74HC595 来扩展IO口。

网友H:
引用 网友E:
HC595中的SHCP和STCP共用 就没有锁存功能,移位时各个输出会“闪烁”一下

你误会了,我是指各HC595的SHCP可以接在同一个GPIO上,STCP如是
和你的示范一样的接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样接还不如用HC164

你误会了,我是指各HC595的SHCP可以接在同一个GPIO上,STCP如是
和你的示范一样的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