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语句编译的问题?

楼主(2023-02-19):
PIC16F里面的语句上面不能编译,下面可以编译,什么原因?
        else if(L_KEY1==0 & M_KEY1==1 & H_KEY1 ==1)为什么不能编译?

        else if(L_KEY1==0 && M_KEY1==1 && H_KEY1 ==1)这样就可以编译了
但是在51单片机可以编译

网友A:
两个是不同的语法,不同的指令,即使能编译通过,也是执行不同的功能,查查C语言的编程资料

网友B:
上面那种写法即使能通过编译也不可能正常执行,有严重的逻辑问题,楼主回家查教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是不同的语法,不同的指令,即使能编译通过,也是执行不同的功能,查查C语言的编程资料

        else if(L_KEY1==0 & M_KEY1==1 & H_KEY1 ==1)  在51编译器可以编译,但是在pic编译器不能编译,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那种写法即使能通过编译也不可能正常执行,有严重的逻辑问题,楼主回家查教材吧。

else if(L_KEY1==0 && M_KEY1==1 && H_KEY1 ==1)这样就可以编译了
但是在51单片机可以编译

网友C:
引用 楼主:
else if(L_KEY1==0 && M_KEY1==1 && H_KEY1 ==1)这样就可以编译了
但是在51单片机可以编译

编译器只是对你代码进行语法过行校验合不合法,对你的逻辑是否合理就不管不顾了。

网友D:
一个&是位操作,和&&是2回事,对于C语言没有规定行不行,报错是编译器决定是否报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位操作,和&&是2回事,对于C语言没有规定行不行,报错是编译器决定是否报这个错误

我把代码发出来给你看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代码发出来给你看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26936-1.html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把代码发出来给你看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Serial number: HCPICP-111111 (PRO)
Error   [71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H180508A.PCB\daima\guolu.c.c; 107.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Error   [71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H180508A.PCB\daima\guolu.c.c; 119.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Error   [712]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SH180508A.PCB\daima\guolu.c.c; 129.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Advisory[1395] notable code sequence candidate suitable for compiler validation suite detected (116)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把代码发出来给你看看,看看哪里出了问题

&是位运算符,&&是逻辑运算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位运算符,&&是逻辑运算符,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两个运算符我知道,我现在用的是位运算符,想要实现代码的功能,但是就是不能编译。

网友F:
不熟悉优先级的话可以用括号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两个运算符我知道,我现在用的是位运算符,想要实现代码的功能,但是就是不能编译。

你是想要判断按键L_KEY1有按下同时M_KEY1和H_KEY1无按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是位操作,和&&是2回事,对于C语言没有规定行不行,报错是编译器决定是否报这个错误

MPLAB-IDE编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是想要判断按键L_KEY1有按下同时M_KEY1和H_KEY1无按下吗?

满足三个开关后,才能执行下面的功能。不是按钮,是开关。

网友G:
引用 楼主:
满足三个开关后,才能执行下面的功能。不是按钮,是开关。

那你应该用 && 而不是用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你应该用 && 而不是用 & 。

用&&功能不能实现

网友H:
这种情况一定要多加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