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极性转单极性放大器零点漂移怎么解决

楼主(2023-02-19):
正在学习单片,使用单片机内ADC测量电流,电流采用一级运放正向放大,在in+叠加一个1/2Vref基准电压把+-双极性信号转化为0-Vref单极性信号。现在问题是,电平转化正常,零点稳定,不加电流信号情况下运放输出1.175v,把+输入与分流电阻断开 ,放大器输出2.2v,重新接上+与分流器运放输出1.170v。上电1.173,几分钟后1.178.
用的27L02,用过AD8052也有同样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有什么型号低温漂运放推荐,运放能够单电源轨至轨工作的。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电阻飘了,运放不至于飘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