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了块7M0880的板子,求各位大神们看看PCB布局,光耦离输出那很近

楼主(2023-02-19):
手里有一些7M0880 于是照做PDF电路画了块板,这样排版光耦离输出那很近 还有其他地方布局不是很理想
不知道行不行!求大神指点!

电路图

PCB

3D

--------------------------------------------------------------------------------
           新手发帖,勿喷!

网友A:
R10、LED1安全间距不够,安规认证会被枪毙的。

网友B:
功能不说,布局挺美观的.

网友C:
在高压和低压间比较近的地方开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高压和低压间比较近的地方开条槽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B:
输出端3pin的D1元件是不是个二极管啊?只是功率大一点的。还是有什么特殊功能的?

网友D:
有条件的话拆个明纬或者金升阳的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端3pin的D1元件是不是个二极管啊?只是功率大一点的。还是有什么特殊功能的?

D1啊 肖特基啊

网友E:
1、按图开槽;
2、高压低压分清不要混在一起;
3、DC座左移,817边上净空;
4、工频板没必要弧线,反倒可以加粗铜皮,特别是大的插件如变压器电解 ;
5插贴混排板,不妨一面插别一面贴,这样好点胶贴片、过波峰。也方便测试和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按图开槽;
2、高压低压分清不要混在一起;
3、DC座左移,817边上净空;

感谢大神指点!

网友F:
请问下这个是用哪个软件画的啊,我只会protel99,感觉你这个软件画起来更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下这个是用哪个软件画的啊,我只会protel99,感觉你这个软件画起来更好看

99SE 的升级版 AD  和99SE一样的!

网友G:
功率走线太细过不了大电流

网友G:
功率部分走线太细了,直接覆铜皮

楼主:
感谢坛友大神们的指点,因板子尺寸限制,布局差不多就这样了,修改了一点点!应该差不多了吧!
PCB

PCB2

PCB3

3D1

网友H:
我感觉画得挺好, 高压转低压,需要PCB开槽,强电弱电隔开,不然会有因潮湿或者灰尘而尖端放电的危险

开关电源我没有做过;我一直比较好奇,这个变压器是怎么计算的,是不是有专门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感觉画得挺好, 高压转低压,需要PCB开槽,强电弱电隔开,不然会有因潮湿或者灰尘而尖端放电的危险

...

是有专门的去软件,有的IC的PDF也会有计算方法!

网友I:
变压器下面开洞,有什么作用呀?

网友J:
改成左进右出结构可能好点,变压器绕组方向垂直

网友K:
初级和次级的Y电容下可以增加一个开槽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变压器下面开洞,有什么作用呀?

和开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K:
初级和次级的Y电容下可以增加一个开槽

这样吗!

网友L:
把PCB文件发出来共享,3D封装很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