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大佬好,hx711+89c52单片机+oled电子秤问题

楼主(2023-02-20):
诸位大佬好,hx711+89c52+oled电子秤问题

http://www.51hei.com/bbs/dpj-207834-1.html  原帖~

基于这为大佬的电子秤修改为公斤,但是想增加小数点后两位,会这样错位。

等一段时间后,或者操作键盘,就会出现下图这样,错位严重。。

小妹想问下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电子秤不稳定还是什么情况, 空秤情况下0.0-0.1的跳跃(可能是精度问题,原作者精度0.2级)。

麻烦诸位大佬帮忙修改下代码,注明下小妹修改错误的地方。。谢谢了

麻烦看下代码中在称重转换公斤的情况下,有无错误的地方,还请指出。
再次感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可以看看Main.c 里的显示函数,显示每一行的位数是否不足,可能产生重叠了,祝你成功

网友B:
你用的是SPI还是IIC,我用的IIC屏幕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B:
你不会是大一学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是SPI还是IIC,我用的IIC屏幕没出现过问题

emm 用的spi - - 但是如果不增加后两位小数就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大一学生吧

已经毕业很久的苦逼画师,~ 突然看到b站单片机就感兴趣了

网友C:
显示互相覆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大一学生吧

大哥可以帮忙改一下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可以帮忙改一下么

你可以把称重数据打印到串口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问题那就是OLED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