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3085经过MP1582降压进行充电,充电电流达不到设定值

楼主:
电路原理为9V输入,经过MP1582降压至5V,使用5V为CN3085供电进行充电,给1.2V的镍氢电池充电。目前问题为:当我单独使用5V给CN3085充电时,充电电流为200mA,处于维持充电状态,此时是正常的充电电流;当我使用9V经用MP1582降压再给CN3085供电,进行充电的电流为130mA,这个电流是不对的。
目前排查了,可确认芯片没有问题,MP1582电流能力也够,降压后的5V电压也是正常的,也没有发烫元件,设置充电电流的电阻也正常,不知还会有哪些原因。附件有数据手册

网友A(2023-02-20):
可能纹波电压太大了,影响CN3085正常工作

网友B:
如图所示,试试看吧

试试看吧

试试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图所示,试试看吧

我是用开关电源供电9V的,也就是开关电源->MP1582降压->CN3085充电->电池,是MP1582从开关电源那只拿走了130mA,而不是在之后分流了,应该不是这个点的问题

网友D:
不知道你测试出来的, 充电电流是 电池端的,还是电源输入端的。如果是输入端 那应该是正常的。
5V 200MA 充电功率在1W;9V 130MA 充电功率1.17W
也就是 当9V输出 DC-DC 转5V输出时,有0.17W的损耗 也是正常的。
如果是测试输出端的电流,那就要分开测试下,仔细查一下 看是那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