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输出声音调大出现保护请求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23-02-20):
我用TDA7293做后级  现在声音调大会保护  输出零点漂移了  电容 管子也换了 没有得到改善  那位大佬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
TDA7293就是一个跟时代脱节的玩意了
只有那些沉迷于"HIFI玄学"的人才会用那玩意
直接换一个好点的数字功放吧

网友B:
没有遇到,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或者负载电流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TDA7293就是一个跟时代脱节的玩意了
只有那些沉迷于"HIFI玄学"的人才会用那玩意
直接换一个好点的数字功 ...

技术不分时代的,时代脱节玩意玩不转,新时代的数字代码编程也别提了,楼主发帖主题1,发帖1

可能是个新手,对老模拟功放好奇而已,让他发个图看看走线,电源用什么再说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DA7293就是一个跟时代脱节的玩意了
只有那些沉迷于"HIFI玄学"的人才会用那玩意
直接换一个好点的数字功 ...

电子管功放还有人做呢,这个怎么说?

那建议大学里的课本,都不要从电阻电容三极管学了,太LOW了,跟时代脱节了,直接学CPU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功放还有人做呢,这个怎么说?

那建议大学里的课本,都不要从电阻电容三极管学了,太LOW了,跟 ...

我的回复里有这样一句话
"只有那些沉迷于"HIFI玄学"的人才会用那玩意"
TDA7293是音响功放专用"运放",是针对音频专门优化的,不属于基础知识,学不学TDA7293不影响学习者在电子领域的水平
电阻电容不是专用的,是基础知识,不学会直接影响个人在电子领域的水平
玩不动TDA7293的,一样能设计出其它的优秀电路,比如射频,单片机,无刷电机............
玩不动电阻的人...............
所以,TDA7293和电阻电容是不一样的

楼主(2023-04-18):
引用 网友B:
没有遇到,是不是电路有问题,或者负载电流过大?

做了几个   其中就一个炸了 后面把其他几个整流管加大  目前就着一个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A7293就是一个跟时代脱节的玩意了
只有那些沉迷于"HIFI玄学"的人才会用那玩意
直接换一个好点的数字功 ...

个人爱好

网友D(2023-05-19):
你的电源够不够用?  看看你画的板子

网友E:
只有现象,原理图、布线图、元件使用参数.....啥都不提供,只能静等大神掐指指点迷津......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子管功放还有人做呢,这个怎么说?

那建议大学里的课本,都不要从电阻电容三极管学了,太LOW了,跟 ...

大学里难道不是从PN结开始学吗?难道P=UI,U=IR,这个公式就不学了吗?是不是太简单?
电容不学?三极管不学?运放不学?
那大学里从啥开始学?你们基础好牛黄啊,俺是从模拟电路,数字电路,从PN结,从电路串并联开始的

网友F:
有个量化指标,别说声音大小,比如功放板电压多少,输出电压多少,负载多少,输出电流多少,是零点导致,还是过压导致,还是过流导致,保护得有个阈值,什么导致的保护

网友G(2023-07-10):
PCB板贴出来让大神帮你分析一下,我估计是电路设计问题产生自激了

网友F(2023-09-26):
TDA7293 7294 LM3886  TPA3255等这种大功率芯片,很多人会发现实际输出功率和标称值悬殊很大,很早就保护了;3886后来有人解决了截止保护问题,7294也有人解决了,3255今年开始很多人改进了电路说也解决了输出保护问题;
估计一个是散热不行形成集热区,老早的热保护了;一个是电源供电电压太低,电源功率冗余量不足,导致大功率时压降过大或者纹波过大,导致误保护;一个是信号不匹配,输入信号太小,或者倍率设置不合理,导致芯片功率无法达到厂家标称值;

网友F:
这个没有什么落伍这个概念,就是现在LM386 TDA2822在市场还是大把存在;
555,4017 4069这些IC还是海量存在;
每一片IC都有其市场定位,每一个做的产品都有其市场容量,每个人做的样板都是未来潜力股;
学无前后达者为先,不能抱着啥落伍概念;C语音古老,汇编语言古老,但谁说抛弃不用了;
电子管也古老,但某些特殊领域,还离不开这个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