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朋友用AT89C2051单片机制作过简易电容表的?

楼主(2023-02-20):
请问哪位朋友用AT89C2051做过简易电容表?请谈一谈,这款电容表可以用吗?

网友A:
测量范围2nF~2uF。
只能测电容。
数码管共阴。
数码管四位。
不用小数点。
四个档位。

通过测这个电容充电的时间来算出电容容量挺不错的的,适合新手学习。

这2051或AT89C2051本身就没有 P3.6 端口,要是没注意这点会让新手走弯路滴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j,n,t,DispBuf[4];
unsigned int cap;
unsigned char code
BitTab[4]={0xbf,0xdf,0xef,0xf7};//位驱动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spTab[11]={0xfe,0x70,0xed,0xf9,0x73,0xdb,0xdf,0xf0,0xff,0xfb,0x40};//字形码
sbit P1_2=P1^2;
sbit P1_0=P1^0;
void main()         //主程序
{       TMOD=0x11;//定时器T0、T1均工作于定时方式1
        TH1=0xec;
        TL1=0x78;//T1定时时间为5ms
        IE=0X88; //开中断
        TR1=1;   //开定时器T1
        for(;;)  //无限循环,定时中断返回点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
{       TH1=0xec;
        TL1=0x78;
        t=BitTab[j]; //取位值
        P1=P1|0x78;  //P1.3-P1.6送1
        P1=P1&t;     //P1.3-P1.6输出取出的位值
        t=DispBuf[j];//取出待显示的数
        t=DispTab[t];//取字形码
        P3=t; //字型码由P3输出显示
        j++;  //j作为数码管的计数器,取值0-3,显示程序通过它确认显示哪个数码管
        if(j==4)
        j=0;
        n++;
        if(n==48) //每过48个中断测一次电容量
        {
                n=0;
                TH0=0;
                TL0=0;
                P1_2=1;  //电容开始充电
                TR0=1;   //开定时器T0
                for(;P1_0==0;)//判断充电电压达到参考电压否
                        ;
                TR0=0; //充电电压达到参考电压,关定时器T0
                P1_2=0;
                cap=TL0|(TH0<<8); //取定时器T0中的数值
                cap=cap-3;        //修正误差
                if(cap>=2000)
                {
                        DispBuf[3]=10;
                        DispBuf[2]=10;
                        DispBuf[1]=10;
                        DispBuf[0]=1;  //超量程,最高位显示1,其余各位不显示(灭)
                }
                if(cap<6000)  //不超量程,取各位数值
                {
                    DispBuf[3]=cap%10;//取个位数

                    DispBuf[2]=cap%100/10;//取十位数

                    DispBuf[1]=cap%1000/100;//取百位数
                    DispBuf[0]=cap/1000;//取千位数

                }
        }
}

楼主:
准确度应该可以吧?虽然比不上专业的电容表。
专业的电容表,小电容可能采用振荡电路,大些的电容也好像是利用电容的充电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准确度应该可以吧?虽然比不上专业的电容表。
专业的电容表,小电容可能采用振荡电路,大些的电容也好像是 ...

表的精确程度取决于测量原理和器件选取等,这个表也就是比不知道要好。

楼主:
我想要测量P级的小电容,用充电原理,精度是不是比振荡电路测频率的差得多?

网友C:
我十几年前做的简易电容计,用 充电+比较器 的方式实现,误差不超过1%,4位有效数字,量程100nF~50000uF,最小分辨率1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