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C语言代码怎么理解:DS1302ByteWrite((reg<<1)|0x80)

楼主(2023-02-20):
/* 用单次写操作向某一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reg-寄存器地址,dat-待写入字节 */
void DS1302SingleWri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
DS1302_CE = 1;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ByteWrite((reg<<1)|0x80); //发送写寄存器指令
DS1302ByteWrite(dat); //写入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除能片选信号
}
其中DS1302ByteWrite((reg<<1)|0x80),这个怎么理解?REG为什么要左移一位再或上0X80?

网友A:
左移一位是扔掉了REG的最高位,再或0X80是将移位后的REG的最高位置1,。

网友B:
读出地址: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写入地址: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变量reg如果等于0x00,左移一位还是0x00,0x00|0x80 等于0x80
变量reg如果等于0x01,左移一位是0x02,0x02|0x80 等于0x82
变量reg如果等于0x02,左移一位是0x04,0x04|0x80 等于0x84
......以此类推。

网友C:
没有完整代码不好说,据猜测应是1302的读写地址不一样,才这么做的,比如定义的秒的写地址为80,读是81,如果是这样,那代码是不行的,要(reg|0x01)才对,大小端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出地址: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写入地址: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 ...

谢谢,也就是说DS1302读和写的寄存器地址一共有16个(80h~8fh),逐个读出来吗?默认的初始地址不一定是0X80啊?也没有循环语句,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移一位是扔掉了REG的最高位,再或0X80是将移位后的REG的最高位置1,。

谢谢!REG的值是多少?为什么要扔掉最高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完整代码不好说,据猜测应是1302的读写地址不一样,才这么做的,比如定义的秒的写地址为80,读是81,如 ...

完整代码如下:
#include <reg52.h>
sbit DS1302_CE = P1^7;
sbit DS1302_CK = P3^5;
sbit DS1302_IO = P3^4;
bit flag200ms = 0; //200ms 定时标志
unsigned char T0RH = 0; //T0 重载值的高字节
unsigned char T0RL = 0; //T0 重载值的低字节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void InitDS1302();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psec=0xAA; //秒备份,初值 AA 确保首次读取时间后会刷新显示
unsigned char time[8]; //当前时间数组
unsigned char str[12]; //字符串转换缓冲区
EA = 1; //开总中断
ConfigTimer0(1); //T0 定时 1ms
InitDS1302(); //初始化实时时钟
InitLcd1602(); //初始化液晶

while (1)
{
if (flag200ms) //每 200ms 读取一次时间
{
flag200ms = 0;
for (i=0; i<7; i++) //读取 DS1302 当前时间
{
time[i] = DS1302SingleRead(i);
}
if (psec != time[0]) //检测到时间有变化时刷新显示
{
str[0] = '2'; //添加年份的高 2 位:20
str[1] = '0';
str[2] = (time[6] >> 4) + '0'; //“年”高位数字转换为 ASCII 码
str[3] = (time[6]&0x0F) + '0'; //“年”低位数字转换为 ASCII 码
str[4] = '-'; //添加日期分隔符
str[5] = (time[4] >> 4) + '0'; //“月”
str[6] = (time[4]&0x0F) + '0';
str[7] = '-';
str[8] = (time[3] >> 4) + '0'; //“日”
str[9] = (time[3]&0x0F) + '0';
str[10] = '\0';
LcdShowStr(0, 0, str); //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

str[0] = (time[5]&0x0F) + '0'; //“星期”
str[1] = '\0';
LcdShowStr(11, 0, "week");
LcdShowStr(15, 0, str); //显示到液晶的第一行

str[0] = (time[2] >> 4) + '0'; //“时”
str[1] = (time[2]&0x0F) + '0';
str[2] = ':'; //添加时间分隔符
str[3] = (time[1] >> 4) + '0'; //“分”
str[4] = (time[1]&0x0F) + '0';
str[5] = ':';
str[6] = (time[0] >> 4) + '0'; //“秒”
str[7] = (time[0]&0x0F) + '0';
str[8] = '\0';
LcdShowStr(4, 1, str); //显示到液晶的第二行

psec = time[0]; //用当前值更新上次秒数
}
}
}
}
/* 发送一个字节到 DS1302 通信总线上 */
void DS1302ByteWri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mask;

for (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前,逐位移出
{
if ((mask&dat) != 0) //首先输出该位数据
DS1302_IO = 1;
else
DS1302_IO = 0;
DS1302_CK = 1; //然后拉高时钟
DS1302_CK = 0; //再拉低时钟,完成一个位的操作
}
DS1302_IO = 1; //最后确保释放 IO 引脚
}
/* 由 DS1302 通信总线上读取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DS1302ByteRead()
{
unsigned char mask;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mask=0x01; mask!=0; mask<<=1) //低位在前,逐位读取
{
if (DS1302_IO != 0) //首先读取此时的 IO 引脚,并设置 dat 中的对应位
{
dat |= mask;
}
DS1302_CK = 1; //然后拉高时钟
DS1302_CK = 0; //再拉低时钟,完成一个位的操作
}
return dat; //最后返回读到的字节数据
}
/* 用单次写操作向某一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reg-寄存器地址,dat-待写入字节 */
void DS1302SingleWri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
DS1302_CE = 1;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ByteWrite((reg<<1)|0x80); //发送写寄存器指令
DS1302ByteWrite(dat); //写入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除能片选信号
}
/* 用单次读操作从某一寄存器读取一个字节,reg-寄存器地址,返回值-读到的字节 */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
DS1302_CE = 1;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ByteWrite((reg<<1)|0x81); //发送读寄存器指令
dat = DS1302ByteRead(); //读取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除能片选信号

return dat;
}
/* DS1302 初始化,如发生掉电则重新设置初始时间 */
void InitDS1302()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ode InitTime[] = { //2013 年 10 月 8 日 星期二 12:30:00
0x00,0x30,0x12, 0x08, 0x10, 0x02, 0x13
};

DS1302_CE = 0; //初始化 DS1302 通信引脚
DS1302_CK = 0;
i = DS1302SingleRead(0); //读取秒寄存器
if ((i & 0x80) != 0) //由秒寄存器最高位 CH 的值判断 DS1302 是否已停止
{
DS1302SingleWrite(7, 0x00); //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
for (i=0; i<7; i++) //设置 DS1302 为默认的初始时间
{
DS1302SingleWrite(i, InitTime[i]);
}
}
}
/* 配置并启动 T0,ms-T0 定时时间 */
void ConfigTimer0(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long tmp; //临时变量

tmp = 11059200 / 12; //定时器计数频率
tmp = (tmp * ms) / 1000; //计算所需的计数值
tmp = 65536 - tmp; //计算定时器重载值
tmp = tmp + 12; //补偿中断响应延时造成的误差
T0RH = (unsigned char)(tmp>>8); //定时器重载值拆分为高低字节
T0RL = (unsigned char)tmp;
TMOD &= 0xF0; //清零 T0 的控制位
TMOD |= 0x01; //配置 T0 为模式 1
TH0 = T0RH; //加载 T0 重载值
TL0 = T0RL;
ET0 = 1; //使能 T0 中断
TR0 = 1; //启动 T0
}
/* T0 中断服务函数,执行 200ms 定时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r200ms = 0;

TH0 = T0RH; //重新加载重载值
TL0 = T0RL;
tmr200ms++;
if (tmr200ms >= 200) //定时 200ms
{
tmr200ms = 0;
flag200ms = 1;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出地址: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写入地址: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 ...

学习了~~那定义写入地址,读时直接地址+1不就OK了?还整这么多弯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REG的值是多少?为什么要扔掉最高位呢?

这个要看芯片的指令格式。

网友D:
应该是这个寄存器的最低位必须写0,最高位必须是1,reg保存的是中间6位有效指令,刚好加起来是8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那定义写入地址,读时直接地址+1不就OK了?还整这么多弯弯,

这是各人编程习惯的差异,没有好差之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芯片的指令格式。

谢谢指点,但还是有点不是很理解!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是DS1302的寄存器介绍,能再解释一下吗?
15.3.3 DS1302 寄存器介绍

DS1302 的一条指令一个字节共 8 位,其中第 7 位(即最高位)固定为 1,这一位如果是
0 的话,那写进去也是无效的。第 6 位是选择 RAM 还是 CLOCK 的,我前边说过,我们这里
主要讲 CLOCK 时钟的使用,它的 RAM 功能我们不用,所以如果选择 CLOCK 功能,第 6
位是 0,如果要用 RAM,那第 6 位就是 1。从第 5 到第 1 位,决定了寄存器的 5 位地址,而
第 0 位是读写位,如果要写,这一位就是 0,如果要读,这一位就是 1。指令字节直观位分
配如图 15-9 所示。
图 15-9 DS1302 命令字节
DS1302 时钟的寄存器,其中 8 个和时钟有关的,5 位地址分别是 0b00000~0b00111,还
有一个寄存器的地址是 01000,这是涓流充电所用的寄存器,我们这里不讲。在 DS1302 的
数据手册里的地址,直接把第 7 位、第 6 位和第 0 位值给出来了,所以指令就成了 0x80、0x81
那些了,最低位是 1,那么表示读,最低位是 0 表示写,如图 15-10 所示。
图 15-10 DS1302 的时钟寄存器

寄存器 0:最高位 CH 是一个时钟停止标志位。如果时钟电路有备用电源,上电后,我
们要先检测一下这一位,如果这一位是 0,那说明时钟芯片在系统掉电后,由于备用电源的
供给,时钟是持续正常运行的;如果这一位是 1,那么说明时钟芯片在系统掉电后,时钟部
分不工作了。如果 Vcc1 悬空或者是电池没电了,当我们下次重新上电时,读取这一位,那
这一位就是 1,我们可以通过这一位判断时钟在单片机系统掉电后是否还正常运行。剩下的
7 位高 3 位是秒的十位,低 4 位是秒的个位,这里再提请注意一次,DS1302 内部是 BCD 码,
而秒的十位最大是 5,所以 3 个二进制位就够了。
寄存器 1:最高位未使用,剩下的 7 位中高 3 位是分钟的十位,低 4 位是分钟的个位。
寄存器 2:bit7 是 1 的话代表是 12 小时制,0 代表是 24 小时制;bit6 固定是 0,bit5 在
12 小时制下 0 代表的是上午,1 代表的是下午,在 24 小时制下和 bit4 一起代表了小时的十
位,低 4 位代表的是小时的个位。
寄存器 3:高 2 位固定是 0,bit5 和 bit4 是日期的十位,低 4 位是日期的个位。
寄存器 4:高 3 位固定是 0,bit4 是月的十位,低 4 位是月的个位。
寄存器 5:高 5 位固定是 0,低 3 位代表了星期。
寄存器 6:高 4 位代表了年的十位,低 4 位代表了年的个位。请特别注意,这里的 00~
99 指的是 2000 年~2099 年。
寄存器 7:最高位一个写保护位,如果这一位是 1,那么是禁止给任何其它寄存器或者
那 31 个字节的 RAM 写数据的。因此在写数据之前,这一位必须先写成 0。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整代码如下:

你看明白下列语句,前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DS1302SingleWrite(7, 0x00); //撤销写保护以允许写入数据  【 地址7<<1|0x80等于0x8E 】
                for (i=0; i<7; i++) //设置 DS1302 为默认的初始时间
                {
                        DS1302SingleWrite(i, InitTime[i]); //【 地址i<<1|0x80等于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但还是有点不是很理解!搞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是DS1302的寄存器介绍,能再解释一下吗?
...

把命令值化作二进制就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明白下列语句,前面的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有点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命令值化作二进制就清楚了

谢谢解答!还想请教一下,你这命令值怎么转化过来的?DS1302寄存器不是有5位,A4~A0吗?你说的“Address:A2~A0”是指什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还想请教一下,你这命令值怎么转化过来的?DS1302寄存器不是有5位,A4~A0吗?你说的“Address ...

这表是HT1381的寄存器表,但和DS1302的有99.999%相似,所以拿来示范
命令值只是16进制转2进制,如0x80=0B10000000
A4~A0对应命令值bit5~bit1
可以看得到A4,A3全是零,所以只看A2~A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表是HT1381的寄存器表,但和DS1302的有99.999%相似,所以拿来示范
命令值只是16进制转2进制,如0x80=0 ...

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