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那个爱好者试着做一个检测电动车 磷酸铁锂 电池电量的程序

楼主(2023-02-20):
有没那个爱好者试着做一个检测电动车 磷酸铁锂 电池电量的程序,——现在很多电动的电量显示太不准了

楼主:
虽然某一个宝上也有电量显示表卖,估计也不准,但自己做出来更有意思——要是能先自己检测掉电曲线数据,显示的会更准

网友A:
小容量的有意义,几十 AH以上误差几个AH根本无感痛痒。

网友B:
磷酸铁锂的必须通过检测电流,积分计算电量才会相对精准,现在基本都是测电压的,肯定不准了。

网友C:
弄个大功率电子负载测几轮电池的放电曲线数据就行了

网友D:
早就做了,充电、放电都会同时检测AH数,我还做了电容式主动平衡电路,效果不错的。

网友E:
做不做什么放电曲线都是一样的
就算是用库仑计,那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准,慢慢的就不准确了
手机上用的就是库仑计,电池老化之后,也是一样的不准确了
这就是新手机5%的电能玩一个小时
旧手机20%的电,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做不做什么放电曲线都是一样的
就算是用库仑计,那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准,慢慢的就不准确了
手机上用的就是库 ...

那是做得不够好,要根据电压段、容量、SOC来判断真实容量,这样老化后也会相对准确。其实怕的是低温条件下大电流放电,你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F:
磷酸铁锂的放电平台很平坦,必须使用电流检测为主,电压算法为辅的算法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是做得不够好,要根据电压段、容量、SOC来判断真实容量,这样老化后也会相对准确。其实怕的是低温条件 ...

打个比方:
新电瓶的时候,10%的电量能跑10公里
旧电瓶的时候,10%的电量能跑2公里,或者是更少
很多高级点的电动车是有库仑计的,电量的百分比确实是准确的
但这有什么意义?
作为电动车,你不就是想知道你车还能跑多远吗?
作为手电筒,你不就是想知道你手电还能亮多久吗?
但根据电量来计算,这并不准确
这主是我前面说的:
这就是新手机5%的电能玩一个小时
旧手机20%的电,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G:
找一块汽车行业用的BMS采集子板,把AFE部分弄下来自己写代码去控制呗。算法好多种,能把铁锂真的算准算明白的不多。尤其是放电末端的控制和功率限制。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早就做了,充电、放电都会同时检测AH数,我还做了电容式主动平衡电路,效果不错的。

我一直想做一个,做是做了但做出来程序不稳定

网友I:
我觉得楼主想要的应该没有那么复杂;  把电池跑没电;然后插上自制的电量表开始充电,直到充满,记录下充进去总电量; 然后当使用的时候,也记录下放出的电量,然后用总容量减去已经放出的容量,就是他想看的还剩余多少容量; 当然还有一个转化效率问题; 不能100%准确 但是比原车自带的那个要准,刚开始从充满再到用完,循环几次 校正一下, 应该误差也不会太大! 他应该只是想要这个效果; 就是一个带记忆的双向功率计!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欢乐表 不加油门都是满电,一加油门就只剩一个在闪烁了!

网友J:
记录SOH 再做老化补偿

网友K(2023-04-08):
我用的蚂蚁智能保护板,手机上就可以看电量和各串电压。

网友L(2024-02-28):
如果只是从充电IC上ADC采样,当插入USB,过一会,这个电压就高了,拔了后过一会就低了。这样子就没法得到一个比较准的稳定的电量。

网友M:
磷酸铁理的电量比亚迪都

网友M:
磷酸铁锂电池的电量计算比亚迪都搞不好

网友N:
要实际充放电一次看容量。

网友O(2024-10-12):
我电动车改完铁锂电后做了个用了两年多运行稳定。开始准备做库仑计感觉没必要,只对电流累计就可以统计剩余电量,应该叫做安时计。每次充完电长按按钮清零,短按切换显示电流,然后它就像电度表样你上坡或带人就走的快,一个人平路就累加的慢,走到20AH没电了记住跑远路时到10就赶紧返程。两年后走到15就没电了说明电瓶衰减了25%。
第一版:用了带ADC的8腿STC8G1K08A(六毛钱)和TM1637LED4位模块(某一个宝3元)和ACS712T模块霍尔电流检测
              模块(5元)。
第二版:用了段时间骑行中电流有时不变,有时不宁油门还几十安,不知是霍尔买到假货还是受磁场影响,改用
               10豪欧合金贴片电阻取样。正常。
第三版:用电阻后为达到0.1A的检测精度(ADC为10位,5V下最小进位0.0048V),增加个5倍放大器.
第四版:放大器在20毫伏之前线性度太差。从358试到OPA2333,都不满意,增加负电源ICL7660,运放选用
             OPA2722效果凑合。
第五版:直接选用12位ADC的单片机,量程全程线性,暂时没空折腾。

网友P:
我采用的类似20楼的第五版方案,采用5毫欧康铜丝电阻,TP09--SR运放将满量程取样电阻压降放大到5v,STC8H系列12位ADC单片机采集压降,使用实验电源+万用表20A档位(5A量程)测试,线性比较理想,0.1A的精度是能够保证的。在两辆新旧不同的两轮电动车上测试了3月余,运行稳定可靠,在没有开启看门狗的情况下,始终通电也没有死机、崩溃,现在已加上看门狗功能(3个月前还不会),应该会避免意外情况下的死机不工作。
     取样电阻、运放和48V转5V电路放在一块板子作为取样板,取样板放在电池仓内。单片机和LED显示为显示板,根据电动车仪表大灯总成内电路板现状和大小设计PCB,取代原来的板子,即将显示板放在仪表盘内。两板使用4P线连接,4P线一端在电池仓,另一端插在仪表板内,防水等级同原电动车等级,也不破坏原车外观。自我感觉比较满意。

网友Q(2024-12-10):
引用 网友E:
打个比方:
新电瓶的时候,10%的电量能跑10公里
旧电瓶的时候,10%的电量能跑2公里,或者是更少

你说的这个问题,需要对每次放电充电曲线进行记录分析
优化充电方案和运行建议
汽车厂商都在搞这个
这个搞起来,系统就有点大了。
电动车检测数据,充电放电,电流电压时间温度,记录,上传服务器数据库
记录处理,回显,可能实现会比较可行
还可以对几百个同样的电池,进行横向对比,估算容量,调整合适的充电时间以及满度百分比
对你用车进行分析,分析最佳充电时间,避免20%容量后的放电使用。

楼主(2025-02-17):
引用 网友B:
磷酸铁锂的必须通过检测电流,积分计算电量才会相对精准,现在基本都是测电压的,肯定不准了。

类似电表

楼主:
引用 网友O:
我电动车改完铁锂电后做了个用了两年多运行稳定。开始准备做库仑计感觉没必要,只对电流累计就可以统计剩余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采用的类似20楼的第五版方案,采用5毫欧康铜丝电阻,TP09--SR运放将满量程取样电阻压降放大到5v,STC8H系 ...

是串联在冲放带你线路上的吗?你是怎么加进线路中去的

楼主(2025-04-24):
引用 网友P:
我采用的类似20楼的第五版方案,采用5毫欧康铜丝电阻,TP09--SR运放将满量程取样电阻压降放大到5v,STC8H系 ...

厉害!电流用什么检测?

网友P:
引用 楼主:
是串联在冲放带你线路上的吗?你是怎么加进线路中去的

取样电阻接在靠近电池负极端,亦即串在充放电电路中。TP09--SR运放将取样电阻压降放大,电流为零时运放输出1V,充电输出降低,最低至0V,放电输出升高,最高至5V,即0-1V为充电压降,1-5V为放电压降(充放电比1:4,充电满量程5A,放电饭量成20A),然后用ADC采样运算。

网友P:
引用 楼主:
厉害!电流用什么检测?

取样使用康铜丝电阻,取样电阻接靠近电池负极端,TP09--SR运放将取样电阻压降放大,电流为零时运放输出1V,充电输出降低,最低至0V,放电输出升高,最高至5V,即0-1V为充电压降,1-5V为放电压降(充放电比1:4,充电满量程5A,放电满量程20A),然后用ADC采样运算。

网友R:
主要锂电池的内阻会在哪里作祟

网友S:
想要做的准,那就电流时间微积分

网友T(2025-06-01):
比较难搞,电池得完全满电到完全放电来算,中途接入的电池不好算,也不好校准

网友U(2025-07-21):
引用 网友D:
早就做了,充电、放电都会同时检测AH数,我还做了电容式主动平衡电路,效果不错的。

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