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位和非定位漏水传感器的使用

楼主:
最近想看一下漏水传感器,发现好像没啥资料,可能是我不会搜,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目前整理到的资料就是:下图一定位漏水传感器,4根线,两根信号线,两根感应线,有水的时候,两根感应线短路。下图二,非定位漏水传感器,两根感应线,有水的时候,两根感应线短路。都是感应线短路,是怎么做到一个是定位,一个是非定位的。请各位大神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A(2023-02-20):
定位的感应线有阻值把

网友B:
定位和非定位漏水传感器区别:非定位两根线,只要感应到有水就输出信号;定位四根线,感应到有水能输出电阻值,再根据电阻值确定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