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电梯光幕电路原理图,发送接收逻辑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3-02-20):
  电梯光幕,发送接收逻辑是怎么样的,中间的同步信号是怎么通讯的,请大神画个图,说明一下,用什么单片机好控制

网友A:
简单讲,电梯光幕就是从上到下装一排红外发射管,对应从上到下装一排红外接收管,单片机依次让1号发射管发,看1号接收管是否收到,收到无遮挡,没收到有遮挡,以很快速度从上到下循环测试看有没有遮挡。

楼主:
接收与发送两个单片机需要传递同步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讲,电梯光幕就是从上到下装一排红外发射管,对应从上到下装一排红外接收管,单片机依次让1号发射管发 ...

   发射,接收两者之间需要传递同步信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射,接收两者之间需要传递同步信号吗?

1号发完,程序马上检测另一侧1号是否收到,应该是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号发完,程序马上检测另一侧1号是否收到,应该是同步的。

同步信号,需要加运算放大器? 2个IO口收发需要电压,距离远了是存在问题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步信号,需要加运算放大器? 2个IO口收发需要电压,距离远了是存在问题的吧?

电梯光幕发射和接收是同一个单片机,所以发了后马上判断收到没,你理解成两个单片机一发一收。至于收发技术各种各样,但目的就是几号发,对应的就应该收到,否则就是遮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梯光幕发射和接收是同一个单片机,所以发了后马上判断收到没,你理解成两个单片机一发一收。至于收发技 ...

TPW4051 进行扫描的,发射,接收都用到了这个开关ic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