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有关GPIO模式选择的问题

楼主(2023-02-20):
有大佬可以帮我解决一下关于GPIO工作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于“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GPIO_Mode_IN_FLDATING浮空输入”,“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入”,“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入”,“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入”,“GPIO_Mode_AF_DD复用开漏输入”这几个模式的具体使用条件,什么情况用什么输入模式的问题。能不能具体举例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STM32自己都不一样,无法一概而论,比如最早用的F103和后来用的F030配置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只要用CubeMX自动生成代码好了,自己管那么多没用。

网友B:
就STM32 103来说, IO口的输出和输入是两个不同的电路,上拉输入是对于外部设备开漏输出,需要上拉电阻时用的,STM32内部上拉电阻开关接通,拉高电位。下拉输入是STM32接口下拉电阻接通,拉低电位的。AD采集输入模拟量时用GPIO_Mode_AIN模拟输入模式。

网友C:
可以查看一下中文手册或者实验指导书,里面写的比较全面

网友D:
首先你要搞懂这些种类IO的特性,自然就明白怎么用。IO的模式总是跟外部电路进行匹配的。

网友E:
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输入模式,带上下拉,可用于按键检测,检测端带上拉就配置为GPIO_Mode_IPU,否则无法检测正常,同理检测端下拉配置为GPIO_Mode_IPD

网友E:
“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都是输入模式,可用于按键检测,按键检测低电平就配置为GPIO_Mode_IPU模式,检测高电平就配置为GPIO_Mode_IPD及默认输入电平;

网友E:
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入”,“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入“为输出模式,驱动LED看是需要高电平驱动还是低电平驱动,高电平驱动就配置为GPIO_Mode_Out_OD,即默认输出低电平,需点亮时置高就行;GPIO_Mode_Out_PP类推相反

网友E:
“GPIO_Mode_IPD下拉输入”,“GPIO_Mode_IPU上拉输入”,“GPIO_Mode_Out_PP推挽输入”,“GPIO_Mode_Out_OD开漏输入”,输入输出一般用于强驱动

网友E:
“GPIO_Mode_AF_PP复用推挽输入”,“GPIO_Mode_AF_DD复用开漏输入”主要用于引脚的复用功能配置

网友F:
看看用户手册吧,其实用的时候直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