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运行速度的问题

楼主(2023-02-21):
想问一下大家,89c51的速度是12T,stc15w204s的是1T,在程序移植的时候,会因为速度不同导致程序不能正常运行,这种情况是根据频率去挨个修改延时吗,还是有什么别的更好的办法啊

网友A:
定时器延时不用改,循环语句的软件延时要改。

网友B:
依赖执行指令时间的都要改。串口波特率产生方式也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延时不用改,循环语句的软件延时要改。

谢谢,那我之前的-nop-是不是要根据实际的速度倍数相应的增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赖执行指令时间的都要改。串口波特率产生方式也要改。

谢谢,这个波特率产生方式是什么意思,是下载时候更改irc频率那吗

网友C:
可以参考stc官方的延时代码,已经有现成的库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之前的-nop-是不是要根据实际的速度倍数相应的增加啊。

要看具体程序,有的地方可以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具体程序,有的地方可以不用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stc官方的延时代码,已经有现成的库可以用

网友D:
用宏定义呀,写程序时考虑好,移植直接改宏定义就行了,还有条件编译啥的,不过官方好像有库函数可以用,STC-ISP里面就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