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画的设计,大神们请求帮忙指导一下pcb板

楼主(2023-02-21):
还是个学生,做了个综合报警的PCB,希望难度低一些所以用了很多模块传感器,感觉这样应该可以打板焊接了

ProProject_模块化综合报警电路(杜邦线连接版)_2023-02-20.zip

立创专业版

楼主:
大神们有错请求指出,万分感谢

网友A:
我也是新手,但是我觉得你再用点心,会更好!

网友B:
原理图没错的话,pcb随便布,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原理图中,VT3,VT4应该用9013,不要搞错了。再者各个模块供电应该统一到VCC上。
PCB中,首先注意布局,按功能相近的件放在一起,考虑走线最短。如VD1,VD2应该靠近继电器的线圈放置。电源线,地线,动力输出线,应尽量价款。

楼主:
其实一开始是想少用模块,后面拖了一段时间,没时间让我改复杂了

网友D:
IIC 模块 OLED屏脚位一般是   1. GND  2. VCC  3. SCL  4. SDA

网友E:
供电线路太小了,为什么新手都不喜欢用粗的铜皮呢

网友F:
这个板子有两个致命的问题,一是晶振和配套电容离单片机太远,很容易引入干扰造成系统不稳定,二是接地线必须增大面积减小电阻,单片机的接地脚离电源的地直越近越好,电阻越小越好。
     给你一个晶振与单片机连接的示例图

网友G:
根据你原理图电流走向布板,同一模块尽量在一块,较大功率线尽量加宽,多处VCC等可以铺铜,最好在四角开孔给架起来。

网友H:
简单的线路。最好不要用自动布线功能。自己 练练手。画美观点。自己 也看得舒服。需要时间积累。加油

楼主:
9012和9013两个是不同极性的三极管吧,不能替换使用吧?

网友I:
看你layout的图有点线太细了吧,规则检查过了么?

楼主:
把一些错误的封装更换以后重新布线,还补上了宽度规则,我觉得这一定就是最终稿了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把一些错误的封装更换以后重新布线,还补上了宽度规则,我觉得这一定就是最终稿了吧!

重新布过线吧,看着变扭

网友K:
还有一个明显错误: 避免直角走线 、锐角走线,因为直角、锐角走线会使得传输线的线宽产生变化,造成其阻抗的不连续。如果进行直角走线其拐角可以等效为传输线上的容性负载,减缓上升时间,在高速、高频中就变得尤为明显,而且其造成的阻抗不连续,还会增加信号的反射;其直角尖端还为产生EMI;

网友L:
引用 网友E:
供电线路太小了,为什么新手都不喜欢用粗的铜皮呢

新手都喜欢自动布线。

网友M:
用是可以使用,好像有点像自动布线一样。有一定优化的空间。

网友N:
我都没有细看就发现几处问题,
1.不能直角走线。
2.电源线应该适当加粗。
3.晶振下面不要走线

楼主:
下次记住了,我已经把板焊好了,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通电以后蜂鸣器每隔几秒像一下,照设计来说主控没有程序蜂鸣器是不会响的
现在疯狂排查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无源蜂鸣器,照理说没振荡怎么会响呢???

楼主:
难不成是因为把5819二极管换成了5822

网友O:
我感觉还可以,不是很差

网友P:
年轻人,还是要静下心来磨合锻炼哦.不要一个尺寸走线,要根据电流增大线宽,然后适当辅铜和覆铜,看上面的layout图还有很大改善空间.
千万不要让人家一看走线就问,你是大学生吗? 去年一位博导拿他的PCBA找芯片售后说芯片有问题,一看就是这种一个宽度走线到底的,不管电源还是地线全部0.3mm宽度,我们劝他改改线路他还发火,说他堂堂博导难道不懂layout吗,最后不了了之问题也没有解决掉.
如果这类大电流PCBA方案,走线没处理好直上电冒烟都可能.

网友D:
新的 STC 有些有个流水灯的程序,随便写个啥换下

网友Q:
都是低速信号,随便吧仿真能通过,硬件一定事可以的,随便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