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识别板卡问题

楼主:
板卡插到背板上,背板上的单片机,识别板卡类型,不同板卡上对应的识别引脚接地。
问题1:如果同一种类型的板卡,插入多块到背板上,如何判断。
问题2:单片机如何判断哪个插槽插入了板卡。
板卡上没有通信的单片机,只能改引脚,最少的改动硬件电路,如何实现。通过矩阵按键的办法,可行吗

网友A(2023-02-21):
板卡上装拨码开关,通过拨码开关编码识别板卡。

网友B:
板卡上也有单片机吧 ,有的话通过总线协议和板卡地址来识别

网友C:
板上mcu拿出几个IO,全接高电平。引到插槽的脚上,板卡对应的脚可选接地或浮空,在MCU就能通过软件识别出有没有插入、插入的是何种板卡了

网友D:
板卡上, 单片机通过管脚电平高低来识别, 这样就可以判断出板卡

网友E:
参考CAN总线,485总线,只需要2条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