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修改

楼主(2023-02-21):
写了个按键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按键控制正反转和停止,但是因为用了延时导致按键不太好用,各位给看看要是用定时器实现,需要怎么改一下,或者有什么更好,更简洁的方法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OTOA = P1^0;          //定义A极
sbit MOTOB = P1^1;          //定义B极
sbit MOTOC = P1^2;          //定义C极
sbit MOTOD = P1^3;          //定义D极
sbit key1  = P0^0;
sbit key2  = P0^1;
sbit key3  = P0^2;
sbit key4  = P0^3;
void keyscan();
#define SPEED 400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main()
{
        P1=0X00;
        while(1)
        {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1)
                {

                MOTOA = 0;
                MOTOB = 0;
                MOTOC = 0;
                MOTOD = 0;
                delay(SPEED);//延时

                MOTOA = 0;
                MOTOB = 0;
                MOTOC = 0;
                MOTOD = 0;
                delay(SPEED);

                MOTOA = 0;
                MOTOB = 0;
                MOTOC = 0;
                MOTOD = 0;
                delay(SPEED);

                MOTOA = 0;
                MOTOB = 0;
                MOTOC = 0;
                MOTOD = 0;
                delay(SPEED);
                if(key2==0||key3==0||key4==0)break;
                }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1)
                {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延时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
                if(key1==0||key3==0||key4==0)break;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while(1)
                {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0;
                delay(SPEED);//延时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0;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0;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0;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if(key1==0||key2==0||key4==0)break;
                }
                }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while(1)
                {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延时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MOTOA = 1;
                MOTOB = 1;
                MOTOC = 1;
                MOTOD = 1;
                delay(SPEED);
                if(key1==0||key2==0||key3==0)break;
                }
                }
        }
}

网友A:
步进电机控制放到定时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