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7读时间异常问题

楼主(2023-02-21):
如题,只读时分秒,显示正常,如果读时分秒 日月年,时的位置会显示年的数字。请大神帮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压缩包里面有完整的单片机程序和仿真文件;

void read_time_1307()
{
        Seconds=read_1307(0xd0,0x00,0xd1);          //读秒
        Seconds=BCD_to_Decimal(Seconds);//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Minutes=read_1307(0xd0,0x01,0xd1);          //读分
        Minutes=BCD_to_Decimal(Minutes);//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Hours=read_1307(0xd0,0x02,0xd1);          //读时
        Hours=BCD_to_Decimal(Hours);//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Weeks=read_1307(0xd0,0x03,0xd1);         //读周

        Date=read_1307(0xd0,0x04,0xd1);          //读日
        Date=BCD_to_Decimal(Date);//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        Month=read_1307(0xd0,0x05,0xd1);     //读月
//        Month=BCD_to_Decimal(Month);//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        Year=read_1307(0xd0,0x06,0xd1);          //读年
//        Year=BCD_to_Decimal(Year);//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

网友A:
消影消了个寂
正确的消影顺序
        du=1;//<<<<<<<<<<<<<<<<<
        P0=0;//<<<<<<<<<<<<<<<<<
        du=0;//<<<<<<<<<<<<<<<<<
        we=1;
        P0=0xfe;
        we=0;
        du=1;
        P0=table[sw];
        du=0;
        delay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消影消了个寂
正确的消影顺序

先不管消影,小时位显示异常是什么原因呢?请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B:
实测注释或删除void read_time_1307()里这两句就正常,原因不明。
        Date=read_1307(0xd0,0x04,0xd1);          //读日
        Date=BCD_to_Decimal(Date);//BCD码转换成十进制

网友B:
这样改就可以

楼主:
把 读日月年星期都屏蔽掉显示是正常的,这我知道的,但为什么读日月年后,小时位就被被其他的占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大师们有知道的吗?

网友A:
怎么这不按顺序?

读完没有N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这不按顺序?

给大神点赞

添加Send_Nack()后,读取正常了,数码管位码顺序也对了
void Send_Nack() //
{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

uchar read_1307(uchar slave_write_address,uchar byte_address,uchar slave_read_address)//读一个数据
{
uchar temp,temp1,i,ii,x,data_data;
        star_1307();//开始
        for(ii=0;ii<3;ii++)//根据 24CXX文档资料,和时序图,按顺序送:器件写地址,字节地址,器件读地址
        {
                if(ii==0)
                        {
                        temp=slave_write_address;//送 器件写地址
                        temp1=slave_write_address;
                        }
                else if(ii==1)
                        {
                        temp=byte_address;//送 字节地址
                        temp1=byte_address;
                        }
                else if(ii==2)
                        {
                        star_1307();//开始
                        temp=slave_read_address;//送 器件读地址
                        temp1=slave_read_address;
                        }
                for(i=0;i<8;i++)//开始读数据
                        {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temp=temp1;
                                temp=temp&0x80;// 相 与 后,把不相关的位清零
                                if(temp==0x80)//根据前面 相 与 后,判断 temp是否等于0x80,是则该位为 1

                                sda=1;
                                else
                                sda=0;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temp1=temp1<<1;//向左移出1位
                        }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ack_1307();//应答
        }
        for(x=0;x<8;x++)
        {
                data_data=data_data<<1;//向左移入1位
                sda=1;
                delay_5us();//5us延时
                scl=0;
                delay_5us();//5us延时
                scl=1;
                delay_5us();//5us延时
                if(sda==1)//判断 数据线是否是高电平
                data_data|=0x01;//把读到的数据 或 0X01
        }
        ack_1307();//应答

        Send_Nack();
        stop_1307();//停止
        return data_data;//返回读到的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