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如何实现驱动DS1307,并且掉电走时

楼主:
如题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2-22):
给3脚(VBAT)与4脚GND之间接上3V锂电池就可以实现掉电继续走时。

网友B:
DS1307电路中你只要给他接个纽扣电磁它就能自动走时,MCU与它通信就靠IIC协议通信。MCU只能改变它的初始值和读取它现在的时间(纽扣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