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触摸端口到触摸接脚的PCB周边是不是尽量少敷铜

楼主:
最近在测试CH549的触摸功能,参考的例程是CH549EVT\EXAM\TouchKey,经测试,触摸无效,只有按下轻触开关才能输出ADC数据,串口数据如下:

请问,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触摸端口P11 P14到触摸弹簧接脚的PCB周边(包括上面和底面)敷铜导致?还是其他的原因?P11 P14没有接上拉电阻,应该没有问题吧?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A(2023-02-22):
要铺铜,但是不要靠太近,否则分布电容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铺铜,但是不要靠太近,否则分布电容大。

我设定0.4mm的间距,算近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