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供电降压问题?锂电池组 安装GPS模块 降压方法

楼主(2023-02-21):
谢谢大家

网友A:
GPS 耗电不大,如果是单节锂电池,可以用3V3的LDO,

网友B:
好多GPS模块内部有LDO 3.3V稳压,直接单节锂电池输入,一般是3.5~5V都可以的。如果模块没有LDO,则自己用个LDO稳压到3.3V。

楼主:
48v 组降压到12  800c  峰值电流3a用什么方案

网友C(2023-08-14):
不懂就问 ldo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懂就问 ldo是啥

百度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48v 组降压到12  800c  峰值电流3a用什么方案

如果是一节锂电池4.20V的话,那就直接用LDO
如果是多串联的锂电池,那就先用DC-DC降压,然后再接一个1117
至于你说的48V降压,自己用的话,优先考虑TI的DC-DC降压芯片,性能不错,价格不会太高,有性价比
如果是产品量产,那就得自己去找了,毕竟量产的东西跟玩玩的不一样,要考虑的因素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