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控电源和数控电源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21):
比如基于单片机的程控电子负载和基于单片机的数控电子负载有什么区别?这两个好像都是有程序和电路共同作用的,实在是没有改明白程控数控的区别,求大佬指导!

网友A:
在我看来,程控和数控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B:
远程控制,数字控制?

网友C:
以下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数控是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的简称,早期的数控系统是由硬件电路构成的称为硬件数控(Hard NC),不仿粗暴地将硬件内建的数字逻辑理解成固化的程序,如非门就是LED=~LED的固化;
程控是存储程序控制(Stored Program Control)的简称,程序是靠计算机(包括单片机)执行的,现在除少量超级简单的数控系统外,数控系统核心很少不用程控实现,还不清楚可多翻论坛。
所以当下数控也好程控也罢,指的多是同一个东东,现在市场上的数控电源不用单片机成本可能更高。
原子笔、电子配钥匙、纳米抹布......  面对这些真的不必纠结,因为太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个人感觉仅供参考:
数控是数字控制(Numerical Control)的简称,早期的数控系统是由硬件电路构成的 ...

感谢回答,现在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