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发热,请教一下 附电路图

楼主(2023-02-21):
MOS管上嘉立创买的,用别人的板上没问题,我这个带12V发热片,电流才不到一安,是普通开关用,不是PWM开关。发热严重。请大家帮我看看什么情况,本人硬件自己学,板子是自己画的。

网友A:
P1.0电压太低了。

网友B:
增加漏极电阻Rd试试,改变静态工作点

网友C:
发热可能是激励电压不足。建议MCU的VCC=5V,R1=10~100欧,R2=100K,P1.0设置推挽输出模式,如采用无此模式功能的MCU需在P1.0接1K上拉电阻。

网友D:
MOS管导通发热大是因为你给的栅极电压太低了。。你用的这个管子,栅极电压最好在5V以上,不然导通电阻太大。。

网友E:
P1.0增加一个三极管,来控制Q1的开闭,提高Q1栅极电压至12V以上,这样就不会发热啦

网友F:
估计驱动电压低了,将R2增大到100K左右吧。因为是静态驱动,R1的值无关紧要,只要与R2的分压不至于引起MOS管的G极电压过低就可以了,甚至可以短路R1或者增大R1。

网友F:
MOS管的阈值电压是4V,你的电路G极电压经R1,R2分压后不足4V,显然,MOS管处于放大状态,发热难免。可以试着增大R2或者减小R1甚至短路R1看看。

网友G:
按着5楼的做就没问题了。

网友H:
mos发热情况大部分情况原因是两种:GS间电压处于半开启状态或者DS电流过大,楼主的问题应该是GS间电压过低没有完全开启造成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P1.0增加一个三极管,来控制Q1的开闭,提高Q1栅极电压至12V以上,这样就不会发热啦

这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改低压驱动为12V驱动。

网友I:
认同2楼的“如采用无此模式功能的MCU需在P1.0接1K上拉电阻。“
1.为什么24V供电给12V的发热片呢?2.如果MOS管导通的情况下,发热片的两端岂不是24V,???

网友J:
测量VDS电压,是否超过0.05V,超过则栅压过低。

网友K:
把R1改成1K,R2改成100K试试,应该可以或把R1改成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认同2楼的“如采用无此模式功能的MCU需在P1.0接1K上拉电阻。“
1.为什么24V供电给12V的发热片呢?2.如果MO ...

电阻值不同,发热快慢问题,这样比较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R1改成1K,R2改成100K试试,应该可以或把R1改成100欧

手上没有100K R1改成1K了,电压上来4.5V 不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驱动电压低了,将R2增大到100K左右吧。因为是静态驱动,R1的值无关紧要,只要与R2的分压不至于引起MOS ...

问一下, VGS 不吃电流是吧,这个 R1 值为什么无关紧要?如果是 PWM 那R1如何先择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VGS 不吃电流是吧,这个 R1 值为什么无关紧要?如果是 PWM 那R1如何先择

MOS管是电压控制,GS本身不消耗电流,只有GS结电容吸收很少一部分电流,你是静态驱动,结电容可以忽略。如果动态驱动,结电容就必须考虑。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一下, VGS 不吃电流是吧,这个 R1 值为什么无关紧要?如果是 PWM 那R1如何先择

PWM,R1越小越好!但必须考虑前级的承载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PWM,R1越小越好!但必须考虑前级的承载能力!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