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感怎么用EDA找

楼主(2023-02-22):
这种电感怎么再立创EDA里面找到

两个针脚的电感

两个针脚的电感

网友A:
你搜“磁环电感”试试

网友B:
用卡尺测量,然后搜索合适的封装,或自己画一个。

网友C:
在网页上找,然后复制编号到EDA就行了

网友D:
如图所示

网友E:
搜索功率电感,磁环电感;  就能找到了;
再说一下;做项目,哪怕是DIY, 最好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就是创建自己的元件库;立创上面也有很多封装是网友共享的,很多是错误的对不上实物; 即使立创有现成的封装,也要比对下与你要用的实物是否正确,
我用的PADS ,日积月累, 就什么都有了, 而且直接就能拿来用;不用担心任何错误。
命名也要有良好的习惯,比如我这个,长,宽,脚距, 如果有铜线直径更好; 磁环电感,有的线径是0.8; 有的是1.2; 如果直接用就会安装不上;

网友F:
这种电感封装很多,自己用卡尺量下,也可以画一个

网友G:
看电感的值,直接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