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接线端子 弹簧式还是按压式的方便好用

楼主(2023-02-22):
什么型号规格

网友A:
我都用上螺丝的

网友B:
铜鼻子+螺丝。稳如老狗~~

网友C:
不管用什么形式的都需要质量好一些的,这些地方比较关键

网友D:
螺丝 + U型端子不容易把线压断也不容易松

网友E:
方便当然是按压式的,螺丝刀都可以不用,好用不好用看电流电压大小,太大电流还是螺丝好

网友F:
用螺丝比较的牢固,也比较的常见

网友G:
KF128插拔式接线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