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白请教,我看有些单片机例程上,开始定义了晶振主频,波特率

楼主(2023-02-22):
老白请教,我看有些例程上,开始定义了晶振主频,波特率等例如#define  FOSC    22118400L
#define  BAUD    9600
后面程序里面直接算定时器初值什么的,为什么波特率那个是数字。而主频那个带个字母L.什么意思???

网友A:
数值后面加“L”和“l”(小写的l)的意义是该数值是long型。

网友B:
好像现在新的编译器不带L也没问题

楼主:
那9600后面是不是也应该加个I之类什么的的

楼主:
哦,那9600后面是不是也应该加个什么I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9600后面是不是也应该加个什么I之类的

数值后如果不加,编译器默认int型,如果需要强调它是什么类型,就要加。

网友C:
长整型。一
般系统缺省0~65535(0x00~0xFF)可以直接写。

网友D:
在常数后面加L,表示此常量为long类型的,占4字节空间。

网友E:
加L就如1楼所说的那样,意义是该数值是long型 , 再就是前面#define定义方面以后改程序 ,这就是标准的规范写法
比如:
#define  BAUD    9600
那后面的代码中只要是BAUD 就是表示是9600;
如果以后改代码只要在前面的宏定义位置把9600改成38400就可以了,后面所有的BAUD都自动改成了38400;而不用再去翻找整个几千行及万行代码一个一个的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那9600后面是不是也应该加个什么I之类的

常数默认是int型,看22118400显然是C51,int类型范围是-32768~32767,显然超范围,不加L显然是错的。如果是MDK当然就不用加了。

网友G:
带L表示长整型,带UL表示无符号长整型,带f表示浮点。
通常是在C51中使用,因为C51默认是整型int16位的,不指定类型的立即数,编译器默认16位,炒股的被截断。比如定义 #define  ABC  65537,超过16位被截断为 1,即等效 #define  ABC  1

网友H:
L=long (4 By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