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检测40个IO口的外部电平状态,有什么快速扫描的方法

楼主(2023-02-22):
单片机检测40个IO的外部电平状态,或者用什么专用的按键扫描芯片,通过串口通信

网友A:
单片机速度快到感觉不出来必须是一个一个地检测了 ……

网友B:
用并行端口读,通过串口发送,比较快。

网友C:
用逻辑分析仪啊

网友D:
直接多寄存器值,1组寄存器可以读回8/16/32个引脚的状态。

网友E:
这个不是很容易吗,直接读取p口就行了,mov a, p1  mov 30H a  mov a, p2等等,然后左移或右移指令发送

网友F:
直接读端口寄存器的值,一次读出一组8个端口的值

网友G:
写个小程序,串口打印,一目了然

网友H:
快慢都是相对的,楼主没有提供速度具体要求,没法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