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C语言循环移位函数

楼主(2023-02-22):
第一种:正常循环
void main()
{
   uhcar c=0xfe;
  while(1)
    {
        P0=c;
        c=_crol_(c,1);
        delay(200);
    }
}
第二种:只循环一位就停止了

void main()
{
   uhcar c=0xfe;
  while(1)
    {
        P0=_crol_(c,1);
        delay(200);
    }
}

网友A:
因为第二个你的C,永远是0xfe,所以P0看上去只“循环一位”就停了。第一个的C每移一次就变一次所以会“一直移”~~”

网友A:
_crol_的用法:
a=_crol_(b,n) =>>a是目标,b是源,n是要移多少位。
即源寄存器中的数据,带C左移n位后存入目标寄存器中。

网友B:
void main()
{
    P0 = 0xFE;
    while(1)
    {
        P0 = P0<<1|P0>>7;
        delay(200);
    }
}

网友C:
因为第一个c会一直变化,但第二个程序,c是固定值

网友D:
第二个把c位移了,要重新定义一下

网友E:
为什么要多个C 多此一举呢?
直接用P0不好么?

void main()
{
  P0=0xfe;
  while(1)
    {
        P0=_crol_(P0,1);
        delay(200);
    }
}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要多个C 多此一举呢?
直接用P0不好么?

逻辑上有c没c是一样的,但除非万不得已,直接操作MCU的IO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有可能你读到的IO值并不是你之前输出的值--被外围硬件改变了。

网友F:
第二种:只循环一位就停止了

void main()
{
   uhcar c=0xfe;
  while(1)
    {
        P0=_crol_(c,1);  //在这个位置,C 一直都没有变化重新赋值,所以 C永远都是0xfe
        delay(2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