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STM32F0单片机的程序运行问题

楼主:
       异常现象:我正常上电发送数据给串口,它接收不到,可我对它进行Stlink仿真并运行程序时,在发送数据,它就能正常接收了,就算退出了仿真,它也是正常的。可重新上电,它又接收不到了。

F072CB raley.7z

网友A(2023-02-22):
有个疑问啊我看你RCC配置是外部高速时钟,但是时钟树那为啥是外部低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啊我看你RCC配置是外部高速时钟,但是时钟树那为啥是外部低速

其实我没有外部时钟晶振,RCC配置的其实用不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个疑问啊我看你RCC配置是外部高速时钟,但是时钟树那为啥是外部低速

我的时钟树是内部时钟源HSI进来的啊

网友C:
你的电路板不会是STLink供电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板不会是STLink供电的吧?

不是 有外接电源5V进来

网友B:
已经解决啦,把Use MicroLIB勾上,可这个备选库是干哈的啊,有知道的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已经解决啦,把Use MicroLIB勾上,可这个备选库是干哈的啊,有知道的嘛

Keil中的Use MicroLIB选项是一个编译器选项,用于启用或禁用MicroLIB库。MicroLIB是一个紧凑的C标准库,专门为嵌入式系统设计,支持包括ARM、Cortex-M等在内的多种处理器架构。

使用MicroLIB库可以减小代码体积,提高系统效率,但也会有一定的限制。由于MicroLIB库比标准C库更小,所以一些常用的C库函数可能没有实现,需要手动添加相应的函数。另外,一些标准C库函数的实现可能与标准的C库不同,需要注意。

在Keil中,如果勾选了Use MicroLIB选项,则会使用MicroLIB库进行编译,否则会使用标准C库进行编译。如果你的系统资源有限,需要减小代码体积,可以考虑启用MicroLIB库。如果你需要使用一些标准C库函数,或者需要保证与标准C库的兼容性,可以禁用Use MicroLIB选项。

在使用串口等外设时,也需要根据具体的外设驱动库选择对应的编译器选项。例如,在使用ST公司的HAL库时,需要在编译器选项中添加-DUSE_HAL_DRIVER选项,以启用HA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