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clude "bsp.h" 这个的文件的内容是什么?可以提供一下吗

楼主(2023-02-22):
谢谢大家

网友A:
"bsp.h"  用双引号的 说明是用户自编的头文件; 即使找遍全世界都不一定能找到;除非是个开源项目!

网友B:
是不是你想要的?

#ifndef __BSP_H
#define __BSP_H

#include <stdbool.h>
#include "bspconfig.h"
#if defined( BSP_STK )
#include "em_usart.h"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addtogroup BSPCOMMON API common for all kits */ /** @{ */

#define BSP_STATUS_OK                 0     /**< BSP API return code, no errors. */
#define BSP_STATUS_ILLEGAL_PARAM      (-1)  /**< BSP API return code, illegal input parameter. */
#define BSP_STATUS_NOT_IMPLEMENTED    (-2)  /**< BSP API return code, function not implemented (dummy). */
#define BSP_STATUS_UNSUPPORTED_MODE   (-3)  /**< BSP API return code, unsupported BSP mode. */

/* Initialization flag bitmasks for BSP_Init(). */
#define BSP_INIT_DK_SPI     0x01  /**< Mode flag for @ref BSP_Init(), init DK in SPI mode (DK3x50 only). */
#define BSP_INIT_DK_EBI     0x02  /**< Mode flag for @ref BSP_Init(), init DK in EBI mode (DK3x50 only). */
#define BSP_INIT_BCC        0x04  /**< Mode flag for @ref BSP_Init(), init board controller communication. */

/** @} */

#if defined( BSP_DK )
/** @addtogroup BSP_DK API for DK's */ /** @{ */

/** Display Control */
typedef enum
{
  BSP_Display_EBI,          /**< SSD2119 TFT controller driven by EFM32 EBI interface */
  BSP_Display_SPI,          /**< SSD2119 TFT controller driven by EFM32 SPI interface */
  BSP_Display_BC,           /**< SSD2119 TFT controller driven by board controller (AEM) */
  BSP_Display_PowerEnable,  /**< SSD2119 Enable power  */
  BSP_Display_PowerDisable, /**< SSD2119 Disable power  */
  BSP_Display_ResetAssert,  /**< Hold SSD2119 in reset */
  BSP_Display_ResetRelease, /**< Release SSD2119 in reset */
  BSP_Display_Mode8080,     /**< Configure SSD2119 for 8080 mode of operation  */
  BSP_Display_ModeGeneric,  /**< Configure SSD2119 for Generic+SPI mode of operation */
} BSP_Display_TypeDef;

/** Bus control access mode */
typedef enum
{
  BSP_BusControl_Undefined=0, /**< Board control mode unknown (not set) */
  BSP_BusControl_OFF,         /**< Board control disable */
  BSP_BusControl_DIRECT,      /**< GPIO direct drive (n/a) */
  BSP_BusControl_SPI,         /**< Configure Board controller for SPI mode */
  BSP_BusControl_EBI,         /**< Configure Board controller for EBI mode */
} BSP_BusControl_TypeDef;

#if defined( BSP_DK_3200 )                        /* Gxxx_DK */

/** Peripherals control structure for Gxxx_DK's. */
typedef enum
{
  BSP_ACCEL          = BC_PERCTRL_ACCEL,          /**< Accelerometer */
  BSP_AMBIENT        = BC_PERCTRL_AMBIENT,        /**< Light sensor */
  BSP_POTMETER       = BC_PERCTRL_POTMETER,       /**< Potentiometer */
  BSP_RS232A         = BC_PERCTRL_RS232A,         /**< Serial port A */
  BSP_RS232B         = BC_PERCTRL_RS232B,         /**< Serial port B */
  BSP_SPI            = BC_PERCTRL_SPI,            /**< SPI interface */
  BSP_I2C            = BC_PERCTRL_I2C,            /**< I2C interface */
  BSP_IRDA           = BC_PERCTRL_IRDA,           /**< IrDA interface */
  BSP_ANALOG_SE      = BC_PERCTRL_ANALOG_SE,      /**< Single ended analog input */
  BSP_ANALOG_DIFF    = BC_PERCTRL_ANALOG_DIFF,    /**<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
  BSP_AUDIO_OUT      = BC_PERCTRL_AUDIO_OUT,      /**< Audio Out */
  BSP_AUDIO_IN       = BC_PERCTRL_AUDIO_IN,       /**< Audio In */
  BSP_ACCEL_GSEL     = BC_PERCTRL_ACCEL_GSEL,     /**< Accelerometer range select */
  BSP_ACCEL_SELFTEST = BC_PERCTRL_ACCEL_SELFTEST, /**< Accelerometer selftest mode */
  BSP_RS232_SHUTDOWN = BC_PERCTRL_RS232_SHUTDOWN, /**< Disable RS232 */
  BSP_IRDA_SHUTDOWN  = BC_PERCTRL_IRDA_SHUTDOWN   /**< Disable IrDA */
#ifdef DOXY_DOC_ONLY
} BSP_Peripheral_Typedef;                         /* Hack for doxygen doc ! */
#else
} BSP_Peripheral_TypeDef;
#endif
#endif /* BSP_DK_3200 */

#if defined( BSP_DK_3201 )                        /* DK3x50 DK's */

/** Peripherals control structure for DK3x50 DK's. */
typedef enum
{
  BSP_RS232_SHUTDOWN, /**< Disable RS232 */
  BSP_RS232_UART,     /**< UART control of RS232 */
  BSP_RS232_LEUART,   /**< LEUART control of RS232 */
  BSP_I2C,            /**< I2C interface */
  BSP_ETH,            /**< Ethernet */
  BSP_I2S,            /**< Audio I2S */
  BSP_TRACE,          /**< ETM Trace */
  BSP_TOUCH,          /**< Display touch interface */
  BSP_AUDIO_IN,       /**< Audio In */
  BSP_AUDIO_OUT,      /**< Audio Out */
  BSP_ANALOG_DIFF,    /**< Differential analog input */
  BSP_ANALOG_SE,      /**< Single ended analog input */
  BSP_MICROSD,        /**< MicroSD SPI interace */
  BSP_TFT,            /**< SSD2119 TFT controller */
} BSP_Peripheral_TypeDef;
#endif  /* BSP_DK_3201 */

/** @} */
#endif  /* BSP_DK */

/************************** The BSP API *******************************/

int             BSP_Disable                 ( void );
int             BSP_Init                    ( uint32_t flags );
int             BSP_LedClear                ( int ledNo );
int             BSP_LedGet                  ( int ledNo );
int             BSP_LedSet                  ( int ledNo );
uint32_t        BSP_LedsGet                 ( void );
int             BSP_LedsInit                ( void );
int             BSP_LedsSet                 ( uint32_t leds );
int             BSP_LedToggle               ( int ledNo );

#if defined( BSP_DK )
BSP_BusControl_TypeDef BSP_BusControlModeGet( void );
int             BSP_BusControlModeSet       ( BSP_BusControl_TypeDef mode );
uint32_t        BSP_DipSwitchGet            ( void );
int             BSP_DisplayControl          ( BSP_Display_TypeDef option );
int             BSP_EbiExtendedAddressRange ( bool enable );
int             BSP_EnergyModeSet           ( uint16_t energyMode );
int             BSP_InterruptDisable        ( uint16_t flags );
int             BSP_InterruptEnable         ( uint16_t flags );
int             BSP_InterruptFlagsClear     ( uint16_t flags );
uint16_t        BSP_InterruptFlagsGet       ( void );
uint16_t        BSP_JoystickGet             ( void );
int             BSP_McuBoard_DeInit         ( void );
int             BSP_McuBoard_Init           ( void );
int             BSP_McuBoard_UsbStatusLedEnable ( bool enable );
bool            BSP_McuBoard_UsbVbusOcFlagGet   ( void );
int             BSP_McuBoard_UsbVbusPowerEnable ( bool enable );
int             BSP_PeripheralAccess        ( BSP_Peripheral_TypeDef perf, bool enable );
uint16_t        BSP_PushButtonsGet          ( void );
uint16_t        BSP_RegisterRead            ( volatile uint16_t *addr );
int             BSP_RegisterWrite           ( volatile uint16_t *addr, uint16_t data );
#endif

#if defined( BSP_STK )
int             BSP_BccDeInit               ( void );
int             BSP_BccInit                 ( void );
bool            BSP_BccPacketReceive        ( BCP_Packet *pkt );
int             BSP_BccPacketSend           ( BCP_Packet *pkt );
void            BSP_BccPinsEnable           ( bool enable );
float           BSP_CurrentGet              ( void );
int             BSP_EbiDeInit               ( void );
int             BSP_EbiInit                 ( void );
float           BSP_VoltageGet              ( void );
#endif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__BSP_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