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USB转串口电路看不懂,这是什么器件?这个CON4是什么意思

楼主:
小白问问题

网友A(2023-02-22):
这就是一个接口,端子之类的。

网友B:
connect的缩写,表示这个器件是一个连接器端子,有时候也写作CN。

网友C:
端子,一般是插针、插座之类的接插件。

网友D:
楼主发的这个就是一个接口,比如我们支持硬件USB下载、硬件USB仿真系列的STC8H8K64U核心板:开天斧上也有这个接口,看下图:

网友E:
就是一个插座接口, 一般用的2.54*4P单排 排针 , 这样用可以方便插拔连接, 一般下载只需要连接TXD,RXD,GND 3根线就可以了

网友F:
是4p排针,比如外设啥的原理图 就会直接给成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