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全分立元件做的CPU,类似td4bit

楼主(2023-02-22):
要求是完全由三极管二极管和电阻构成,%好说

网友A:
为什么要有这种要求呢?
这种要求大多就是单纯的好奇,一般都不会出这种无脑题目
"%一小哥"那个AI声解说视频看多了,才会有这种想法

网友B:
如果你做这个项目是试图自学计算机的内部工作原理。

设计围绕中央总线进行组织,从而消除了对多路复用器的需求。 以总线为中心的设计的间接效果是以控制逻辑更简单。
图表显示的控制逻辑基本上比各个门高出一层。 控制逻辑的复杂性是重新设计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架构正常工作,这需要为每个命令设计特定的控制逻辑,现在这需要设计 3 套控制逻辑

如果你想知道像计算机这样的电子设备是如何计算的,这个四位全加器将简单介绍二进制和逻辑,并展示它们如何与电子设备结合在一起以制造简单和复杂的计算机。

网友C:
网上多得是,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和钱,投入大量时间设计,同时也要投入2000块打样线路板,之后数千元件的焊接,你能坚持1下来吗

网友D:
肯定可以实现, 基础的CPU也就是 由二三极管构成各种门电路,再由门电路构成各种 锁存,移位,等运算电路,真没必要去做,太费时间了,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从自己做电阻、二极管和三极管开始,更有意义,用别人生产的电阻、二极管和三极管,不如直接买个ARM芯片。

网友F:
惭愧,我是汇编新手,看不懂这个,在我习惯里,八位就是天经地义的,A就是八位,

一个数码管只要八位,寄存器就是八位,这四位咋搞?点亮一个数码管一次只能送

四个位?只能亮一半,另一半分时亮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惭愧,我是汇编新手,看不懂这个,在我习惯里,八位就是天经地义的,A就是八位,

一个数码管只要八位, ...

最早的CPU 就是4位的。

英特尔 4004 是英特尔公司于 1971 年发布的 4 位中央处理器 (CPU)。售价 60 美元,它是第一款商业生产的微处理器,也是英特尔 CPU 系列中的第一款 . 它允许单个芯片包含 2,300 个三极晶体管。 由于数据是 4 位,地址空间是 12 位(4096 字节),因此无法使用少于 24 针的任何东西来安排直接访问。 这还不够小,因此该设计将使用 16 引脚双列直插式封装 (DIP) 布局并使用一组 4 条线路的多路复用。 这意味着指定要访问的 ROM 中的哪个地址需要三个时钟周期,另外两个时钟周期才能从内存中读取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从自己做电阻、二极管和三极管开始,更有意义,用别人生产的电阻、二极管和三极管,不如直接买个 ...

这样不是要 自己制造 晶圆 和光刻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C:
网上多得是,就看你有没有耐心和钱,投入大量时间设计,同时也要投入2000块打样线路板,之后数千元件的焊接 ...

2000块是多少层的板子? 数千元件建议SMT打样,由工厂焊好出货。

网友B:
引用 网友G:
2000块是多少层的板子? 数千元件建议SMT打样,由工厂焊好出货。

说的是,人家都是这么干的。

这是人家用三极管制造的 英特尔 i4004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惭愧,我是汇编新手,看不懂这个,在我习惯里,八位就是天经地义的,A就是八位,

一个数码管只要八位, ...

1998~2005,用过几年4位的单片机,做电子表的,做计算器的。

网友H:
有钱可以支持一下贫困山区小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