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求助,用msp430单片机驱动DS18B20

楼主(2023-02-22):
始终显示读到高电平,多次检查时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这是我的代码

#include "tempature.h"
#include "msp430f5529_gpio.h"

/*******************************************
函数名称: B20_Init
功    能: 复位DS18B20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无
********************************************/
void B20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flag=0;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O);//P6.5输出
  DS18B20_OUT = 1;//总线拉高
  DELAY_US(5);//稍微延时约5微秒
  DS18B20_OUT = 0;//总线拉低
  DELAY_US(500);//延时500微秒复位脉冲
  DS18B20_OUT = 1;//总线拉高
  DELAY_US(40);        //等待40微秒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I);//P6.5输入

        if(DS18B20_IN)//检测是否为高电平
                flag=1;
        else
                flag=0;
        DELAY_US(480);//若读到了数据线上的低电平“做延时,其延时的时间从发出的高电平算起,延时480微秒。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O);
        DS18B20_OUT = 1;//将数据线再次拉高到高电平“1”后结束
}

/*******************************************
函数名称: B20_ReadByte
功    能: 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 无
返回值  : data--返回的一个字节数据
********************************************/
uint8_t B20_ReadByte(void)
{
uint8_t i,val=0;
for(i=0;i < 8;i++)     //位计数值
{
val>>=1;      //右移,准备接受新的数据位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O);
  DS18B20_OUT = 1;  //拉高
  DELAY_US(2);      //等待5微秒
DS18B20_OUT = 0;//拉低,启动读数据位
   DELAY_US(2);      //等待5微秒
  DS18B20_OUT = 1;  //释放总线
  DELAY_US(4);      //等待5微秒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I);
  if(DS18B20_IN)//该位是否为高
   val|=0x80;     //是就将此位置高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O);
  DELAY_US(60);     //等待50微秒
}
return val;     //将读到的一个字节返回

}
/*******************************************
函数名称: B20_WriteByte
功    能: 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 data--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 无
********************************************/
void B20_Write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

for(i=0;i<8;i++)            //位计数值
{
   GPIO_Init(DS18B20_PORT,DS18B20_PIN,GPO);
  DS18B20_OUT = 0;//拉低,启动写数据位
  DELAY_US(2);      //等待1微秒
  if(data&0x01)     //此位数据是否为高
  {
   DS18B20_OUT = 1;//是高则将单总线拉高
  }
  else
  {
   DS18B20_OUT = 0;//是低则将单总线拉低
  }
  DELAY_US(60);      //等待50微秒
  data>>=1;      //右移,为写入新的数据位做准备
}
  DS18B20_OUT = 1;//释放总线
}
/*******************************************
函数名称: B20_Read_temp
功    能: 读取温度值
参    数: 无
返回值  : 温度值(单位:摄氏度)
********************************************/
float B20_Read_temp(void)

{
uint8_t templ,temph;
uint16_t temp;
float tempature;
Init_DS18b20();
templ=B20_ReadByte();
temph=B20_ReadByte();
temp = (temph<<8)|templ;//合并为16位
tempature = temp*0.0625;//转换为温度值
temp = (int)(tempature*10+0.5);//精确到小数点后1位
return temp;        //返回数据
}

void Init_DS18b20()
{
        B20_Init();            //复位18b20
        DELAY_MS(2);
        B20_WriteByte(0xcc);    //跳过ROM
        B20_Write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
}

楼主:
更新:在复位函数里怎么调整时序都没办法检测到应答的低电平
/*****************************************************************************
**   对DS18b20进行复位
******************************************************************************/
void DS_reset()
{
        unsigned char flag=0;

        DS_SET_OUT;//设置为输出
        DS_1;//输出高电平
        delay_us(15);
        DS_0;//拉低延时750微秒
        delay_us(750);
        DS_1;
        delay_us(1);
        DS_SET_IN;//读取电平
        while(DS_IN&&flag<240){
          delay_us(1);
          flag++;
        }
        DS_SET_OUT;
        DS_1;
}

楼主:
重写了一遍,始终读不到低电平
/*****************************************************************************
**   对DS18b20进行复位
******************************************************************************/
void DS_reset()
{
        unsigned char flag=0;

        DS_SET_OUT;
        DS_1;
        delay_us(15);
        DS_0;
        delay_us(750);
        DS_1;
        delay_us(15);
        DS_SET_IN;
        while(DS_IN&&flag<240){
          delay_us(1);
          flag++;
        }
        DS_SET_OUT;
        DS_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