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洗衣机的单片机代码

楼主(2023-02-22):
#include"reg52.h"
#include"lcd160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IN0=P1^0;
sbit IN1=P1^1;
//sbit key1=P1^1;
sbit key0=P3^1;
sbit ST=P3^0;
sbit inctime=P3^2;
sbit dectime=P3^3;
uint max_time=300;//定时最大值,可以修改
uchar s[]={"0123456789"};
uchar str[]={"MODE:"};
uchar str1[]={"TIME:"};
int dtime=0;//设定的时间
uint count=0,num=0;
char flag=0,flag0=0,flag1=0,flag2=0,flag3=0;
char mode=0;
void motor_forward()
{
        IN0=1;
        IN1=0;
}
void motor_flip()
{
        IN0=0;
        IN1=1;
}
void inittimer()
{
        TMOD=0x10;
        TH1=0x3c;//设置定时器1为50ms延时
        TL1=0xb0;
        ET1=1;
        EA=1;
}
void machine_mode()
{
        if(mode==1)
        {
                motor_forward();
        }
        if(mode==2)
        {
                motor_flip();
        }
}
void datdeal()
{
        if(key0==0&&flag==0)//模式加
        {
                flag=1;
        }
        if(flag==1&&key0==1)
        {
                mode++;
                flag=0;
        }
        if(ST==0&&flag1==0)//开始运行
        {
                flag1=1;
        }
        if(flag1==1&&ST==1)
        {
                machine_mode();
                if(dtime>0)
                {
                        TR1=1;
                }
                else TR1=0;
                flag1=0;
        }
        if(inctime==0&&flag2==0)//增加设定时间
        {
                flag2=1;
        }
        if(flag2==1&&inctime==1)
        {
                dtime++;
                flag2=0;
        }
        if(dectime==0&&flag3==0)//减少设定时间
        {
                flag3=1;
        }
        if(flag3==1&&dectime==1)
        {
                dtime--;
                flag3=0;
        }
        if(mode>1)
        {
                mode=0;
        }
        else if(mode<0)
        {
                mode=0;
        }
        if(dtime<0)//当时间为0时,电机停止运行
        {
                dtime=0;
                TR1=0;
                IN0=0;
        }
        if(dtime>max_time)
        {
                dtime=max_time;
        }
}
void display()
{
        uchar temp0=0;
        uchar ttemp0=0,ttemp1=0,ttemp2=0;
        uchar i=0,j=0;
        temp0=mode%10;
        ttemp0=dtime/100;
        ttemp1=dtime%100/10;
        ttemp2=dtime%10;

        writecom(0x80);//第一行显示mode
        while(str[ i]!='\0')
        {
                writedat(str[ i]);
                i++;
        }
        writedat(':');
        writedat(s[temp0]);

        writecom(0x80+0x40);//第二行显示time
        while(str1[j]!='\0')
        {
                writedat(str1[j]);
                j++;
        }
        writedat(s[ttemp0]);
        writedat(s[ttemp1]);
        writedat(s[ttemp2]);
        writedat('s');
}
void initex()//初始化外部中断0
{
        IE0=1;
        EX0=1;
}
void main()
{
        initex();//初始化外部中断
        inittimer();//初始化定时器
        initlcd();//初始化lcd
        IN0=0;
        while(1)
        {
                datdeal();
                display();
        }
}
void ex_isr() interrupt 0//停止运行电机
{
        TR1=0;
        IN0=0;
        IN1=0;
}
void timer1_isr() interrupt 3//每一秒钟设定时间减1
{
        TH1=0x3c;
        TL1=0xb0;
        num++;
        if(num==20)
        {
                dtime--;
                num=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