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32双通道+NTC热敏电阻测温度+数码管显示仿真程序

楼主(2023-02-23):
单片机NTC热敏电阻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数据采集用的双通道的ADC0832模数转换芯片

/******************************
20221221 prepare by zousongzhu
******************************/
#include<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sbit P34=P3^4;
sbit P35=P3^5;
sbit P36=P3^6;
sbit P37=P3^7;

sbit CS   = P1^0;//ADC0832 PIN1
sbit Clk = P1^1;//ADC0832 PIN7
sbit DATI = P1^2;//ADC0832 PIN5
sbit DATO = P1^2;//ADC0832 PIN6
unsigned int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共阴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unsigned int  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共阳数码管显示0~9的段码表
/*******************************共阴LED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temp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dat = 0x00;      //AD值
unsigned char CH;       //通道变量
unsigned int sum=0;

unsigned char sec_time,sec;        //记录中断次数
unsigned char second,min,hour,year,month,day;        //储存秒

//数组下标就是对应温度
code unsigned char Temp_adc[]={
224,222,221,219,218,216,214,213,211,209,207,205,203,201,199,197,195,193,191,188,
186,184,181,179,177,174,172,169,167,164,162,159,157,154,151,149,146,144,141,138,
136,133,131,128,126,123,121,118,116,113,111,108,106,104,101, 99, 97, 95, 92, 90,
88, 86, 84, 82, 80, 78, 76, 74, 73, 71, 69, 67, 66, 64, 62, 61, 59, 58, 56, 55,
53, 52, 51, 49, 48, 47, 46, 44, 43, 42, 41, 40, 39, 38, 37, 36, 35, 34, 33, 32,};

//查找相近值,并返回下标
unsigned char Find_data(unsigned char *a,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min,r=0;

        min=abs(*a-x);
        for(i=0;i<len;i++)
        {
                if(abs(a[i]-x)<min)
                {
                        min=abs(a[i]-x);
                        r=i;
                }
        }

        return r;
}
/****************************************************************************
函数功能:AD转换子程序
入口参数:CH
出口参数:dat
****************************************************************************/
unsigned char adc083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char i,test,adval;
           unsigned char m;
     adval = 0x00;
     test = 0x00;
     Clk = 0;       //初始化
     DATI = 1;
     _nop_();
     CS = 0;
     _nop_();
     Clk = 1;
     _nop_();

   if ( CH == 0 )      //通道选择
   {
       Clk = 0;
       DATI = 1;      //通道0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0;      //通道0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else
    {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一位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DATI = 1;      //通道1的第二位
     _nop_();
      Clk = 1;
      _nop_();
   }

      Clk = 0;
      DATI = 1;
    for( i = 0;i < 8;i++ )      //读取前8位的值
    {
       _nop_();
       adval <<= 1;
       Clk = 1;
       _nop_();
       Clk = 0;
       if (DATO)
          adval |= 0x01;
      else
          adval |= 0x00;
    }
      for (i = 0; i < 8; i++)      //读取后8位的值
      {
           test >>= 1;
           if (DATO)
              test |= 0x80;
           else
              test |= 0x00;
          _nop_();
          Clk = 1;
          _nop_();
          Clk = 0;
      }
      if (adval == test)      //比较前8位与后8位的值,如果不相同舍去。若一直出现显示为零,请将该行去掉
       dat = test;
       nop_();
       CS = 1;        //释放ADC0832
       DATO = 1;
       Clk = 1;

       return dat;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51单片机 ADC0832 NTC 测温

网友A(2023-10-26):
请问 热敏电阻型号是哪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