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用三极管、二级管或者场效应管实现24V的三取二电路呀?

楼主(2023-02-23):
24V 的工业PLC模块输入电路,三个干接点开关,想用三极管、二级管或者场效应管实现三取二怎么搞,求逻辑电路图

网友A:
我好想连题目都没看懂……
是表决器?

网友B:
表决器电路。表决器电路本身的可靠性如何保证?你这个3取2,是两路输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决器电路。表决器电路本身的可靠性如何保证?你这个3取2,是两路输出么?

是啊,就是三个开关,有两个闭合了,输出节点就是闭合。但是回路是24V 的。

网友C:
试一试这个,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要求,电阻参数可能要调一下。

楼主(2023-03-29):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这个,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要求,电阻参数可能要调一下。

有3个开关量哦,三个开关量闭合了,输出开关点就闭合。哥哥你这里面好像没有呢

网友D:
ABC=首先列出逻辑值
0000
0010
0100
0111
1000
1011
1101
1111
之后再归纳到数字逻辑

网友D:
从列出的0-6转为数码管的段,可以看出356是需要的有共同点,那么0147都不符合,2不需要存在不同点,这样就可以加以判断出需要的排除不需要的。

楼主:
对呀就是这样。回路是24V的,用在PLC工业控制回路的24V开关量信号的。
想不用继电器,用MOS管实现一下,有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呀就是这样。回路是24V的,用在PLC工业控制回路的24V开关量信号的。
想不用继电器,用MOS管实现一下, ...

有办法,用分立元件做或门和与门都是可以的,但是分立元件用比较多比较麻烦,直接用逻辑芯片完成逻辑去控制后级场效应管比较简单些,至于回路怎么控制电压多大与逻辑无关。

网友D:
前天还遇到一个类似提问,有ABCD开关量,在A是1时,其他三路有二信号1则表示正常,否则表示异常,一样用到三取二逻辑。

网友E:
如果是3个电源两个输出没有意义。 实现你说的三取二的目的是什么?玩的话自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