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芒微FT60F011A或FT60F211或FT60F1123RB单片机WS2811幻彩5050综合程序

楼主:
  好久没有发帖子了,感谢平台一直帮助我,我今天分享一种彩灯WS2811幻彩芯片的程序,里面有各种模式 渐变、跳变、闪烁、跑马、追逐等模式,还可以写更多的,主控采用目前比较流行且有性价的辉芒微FT60F211RB芯片SOP-8,FLASH的,才2毛多,在实际应用中绝对实用,可以大量投产。附件中有PCB原代码,及图片视频等资料,可以参考。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
/*  文件名:main.c
*        功能:    触摸
*   IC:        FT60F123RB 16MHZ 2T模式
*   晶振:   16M/2T
*/
//*********************************************************
#include "FMD.h"
#include        "SYSCFG.h";
//**********************************************************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RGB_count  16
#define RGB_speed  90
uint        shudu=0;
#define DIN RA4 //IO输出
uchar        mod;
const uchar table[]={255,0,0,0,255,0,0,0,255,255,255,0,255,0,255,0,255,255};
const uchar table1[]={255,0,0,255,0,0,255,0,0,0,255,0,0,255,0,0,255,0,0,0,255,0,0,255,0,0,255,255,255,0,255,255,0,255,255,0,255,0,255,255,0,255,255,0,255,0,255,255,0,255,255,0,255,255};
//读取EEPROM的函数
uchar                n,i,num;
uchar EEPROMread(uchar EEAddr)
{
        uchar ReEEPROMread;
        EEADR = EEAddr;            //将地址写入EEADR寄存器
        RD = 1;
        NOP();
        NOP();
        NOP();
        NOP();
        ReEEPROMread = EEDAT;      //EEPROM的读数据 ReEEPROMread = EEDATA;
        RD = 0;
        return ReEEPROMread;
}
//********************************************
//函数名称:EEPROMwrite
//功能:    写数据到EEPROM
//输入参数:EEAddr  需要写入数据的地址
//          Data    需要写入的数据
//返回参数:无
//********************************************
void EEPROMwrite(uchar EEAddr,uchar Data)
{
        GIE = 0;                   //写数据必须关闭中断
        while(GIE);            //等待GIE为0
        EEADR = EEAddr;            //EEPROM的地址   写入目标地址
        EEDAT = Data;                   //EEPROM的写数据  EEDATA = Data;   写入目标数据
        EEIF = 0;              //中断标志位清0
        EECON1 |= 0x34;                   //置位WREN1,WREN2,WREN3三个变量.
        WR = 1;                                   //置位WR启动编程
        NOP();
        NOP();
        NOP();
        NOP();
        while(WR);             //等待EE写入完成
        GIE = 1;
}
/***************EEPROM初始化***************************************/
void EEPROM_init()
{
        EEPROMwrite(0x55,0xaa);
        EEPROMwrite(0x55,0xaa);
}
/*************0码*******************/
void DIN_bit_0()
{
        DIN=1;

        DIN=0;        //1+3+4*7

}
/*************1码*******************/
void DIN_bit_1()
{
        DIN=1;       //1+3+4*7+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IN=0;

}
/*************reset码*******************/
void reset()
{
        uchar a,b;
        DIN=0;
    for(b=1;b>0;b--)
    for(a=1;a>0;a--);
    NOP();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数据传输******************/
void send_dat(uchar dat)
{ //高位先传
        uchar i;
        for(i=8;i>0;i--)
        {
                if(dat & 0x80)
                DIN_bit_1();
                else
                DIN_bit_0();
                dat <<=1;
        }
}
void send_rgb(uchar g,uchar r,uchar b)
{
        send_dat(g);
        send_dat(r);
        send_dat(b);
}
/***************延时******************/
void delay(uint t)
{
        unsigned  j;
        while(t--)
        for(j=0;j<100;j++);
}
/***************延时******************/
void delay1(uchar t)
{
        unsigned  j;
        while(t--)
        for(j=0;j<10;j++);
}
/*-------------------------------------------------
*  函数名:POWER_INITIAL
*        功能:  上电系统初始化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SYS_INITIAL (void)
{

        OSCCON = 0B01110000;//WDT 32KHZ IRCF=110=16MHZ/4=4MHZ,0.25US/T
                                                                                //Bit0=1,系统时钟为内部振荡器
                                                                                //Bit0=0,时钟源由FOSC<2:0>决定即编译选项时选择
        OPTION = 0B00000000;        //Bit3 PSA   预分频器分配位 0= 预分频器分配给Timer0模块 1:分配给WDT
                                                                                //Bit2:0:预分频比选择位 000: 1:2
        INTCON = 0;                                          //暂禁止所有中断
        PORTA =0B00000000;

        TRISA =  0B00000100;                // 0-输出 1-输入

        WPUA =  0B00000100;             //PA端口上拉控制 1-开上拉 0-关上拉

}
void jiabian1(uchar sudu)//渐变
{
        uchar i,n;
        send_dat(255);//先赋值给R
        send_dat(0);
        send_dat(0);
        //        G渐亮//R渐灭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255-i);
                        send_dat(i);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delay1(250);
                        //        G渐亮//R渐灭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255-i);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delay1(250);
        //        RGB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i);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1(sudu);
        }
        delay1(250);
        //        B不变//RG渐灭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i);
                        send_dat(255-i);
                }
                reset();
                delay1(sudu);
        }
        delay1(250);
}
void huxi(uchar sudu)//呼吸
{
        uchar i,n;
        //        R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        R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        G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i);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        G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i);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        B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B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RG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i);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        RG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i);
                        send_dat(0);
                }
                reset();
                delay1(sudu);
        }
                //        BR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0);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BR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0);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BG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i);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BG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i);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BGR渐亮
        for(i=0;i<255;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i);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RBG渐灭
        for(i=255;i>0;i--)
        {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i);
                        send_dat(i);
                        send_dat(i);
                }
                reset();
                delay1(sudu);
        }
}
void paoma1(uint sudu)
{
        uchar i,num;
        //R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R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R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B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RG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反向*****************/

}
void paoma2(uchar sudu)
{
    uchar i,num;
        //R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R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R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B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RG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
void paoma3(uchar sudu)
{
    uchar i,n,num,t;
        //R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R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R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BG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RGB跑马灯增加*******************
        for(i=0;i<=RGB_count;i++)
         {
                for(num=0;num<i;num++)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
      for(num=RGB_count;num>0;num--)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
void liushui(uchar sudu)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125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R***************/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R***************/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reset();
                delay(sudu);
            /*********R***************/
}
void paoma5(uint sudu)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reset();
        delay(sudu);//125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

        reset();
        delay(sudu);

}
void shanshuo(uint sudu)
{
        /**************R***********/
        uchar n;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G***********/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B***********/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for(n=RGB_count;n>0;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sudu); */
}
void zondong(uint sudu)//多个灯为例 1个灯一组 流动
{
        uchar n,b,a;
        for(n=0;n<RGB_count;n++)
        {
                 b=3*n;
                 for(a=0;a<(RGB_count*3);a++)//先扫描出整排灯,静态的初始状态
                 {
                        send_dat(table[b]);//先取出表格内的3位数 然后通过移位个数*3 因为我们是3位数相加而来
                        b++;
                        if(b>=(RGB_count*3))//这里面是取数据到最后一位了,要直接清0,从而实现移位
                        b=0;
                 }
                         reset();
                delay(sudu);//1250
        }

}
void zondong2(uint sudu)//6个灯为例 3个灯一组 流动
{
        uchar n,b,a;
        for(n=0;n<6;n++)
        {
                 b=9*n;//取样9个
                 for(a=0;a<(6*9);a++)//先扫描出整排灯,静态的初始状态
                 {
                        send_dat(table1[b]);//先取出表格内的3位数 然后通过移位个数*3 因为我们是3位数相加而来
                        b++;
                        if(b>=(6*9))//这里面是取数据到最后一位了,要直接清0,从而实现移位
                        b=0;
                 }
                         reset();
                delay(sudu);//1250
        }
}
/*-------------------------------------------------
*  函数名:  main
*        功能: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main()
{
        SYS_INITIAL();//系统初始化
        mod=EEPROMread(0x01);
        mod++;
        if(mod>3)
        mod=0;
        EEPROMwrite(0x01,mod);
        switch (mod)
        {
                case 0:
                for(n=0;n<=RGB_count;n++)
                {
                        send_dat(0);
                        send_dat(0);
                        send_dat(0);
                }
                reset();
                delay1(100);
                shudu=50;
                break;
                case 1:
                shudu=30;
                break;
                case 2:
                shudu=1500;
                break;
                case 3:
                shudu=600;
                break;

        }
        while(1)
        {
                switch (mod)
                {
                        case 0:
                        if((shudu>0)&&(shudu<20))
                        shudu+=2;
                        else if((shudu>20)&&(shudu<100))
                        shudu+=10;
                        else if((shudu>100)&&(shudu<2000))
                        shudu+=1000;
                        if(shudu>2000)
                        shudu=1;
                        paoma1(shudu);
                        break;

                        case 1:
                        //jiabian1(shudu);
                        zondong2(3000);
                        break;

                        case 2:
                        shudu+=200;
                        if(shudu>2000)
                        shudu=200;
                        huxi(shudu);
                        //zondong(shudu);
                        break;

                        case 3:
                        shudu+=50;
                        if(shudu>1000)
                        shudu=50;
                        shanshuo(shudu);
                        break;
                        /*case 8:
                        for(n=0;n<=RGB_count;n++)
                        {
                                send_dat(0);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1(100);
                        break;
                        case 9:
                        for(n=0;n<=RGB_count;n++)
                        {
                                send_dat(255);
                                send_dat(0);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1(100);
                        break;
                        case 10:
                        for(n=0;n<=RGB_count;n++)
                        {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send_dat(255);
                        }
                        reset();
                        delay1(100);
                        break;*/
                }
        }
}

PCB和视频下载:

网友A(2023-02-27):
请问这款单片机用什么编译工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款单片机用什么编译工具的?

FMDIDE,官网就叫辉芒微(FMD)

网友C(2023-06-23):
楼主技术很高,能用8M MCU时钟 跑幻彩灯程序 很厉害.

网友D(2023-08-17):
刚好我也学习辉芒微芯片,感谢楼主分析,向你们学习。

网友E:
写的很好,比我写的丰富很多,学习到了  ,要关中断

网友A:
请问FMD的编程器贵不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FMD的编程器贵不贵?

很便宜,才100元  且优势很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款单片机用什么编译工具的?

是的,例程很多。才2毛钱一颗FLASH,用51移植过来很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写的很好,比我写的丰富很多,学习到了  ,要关中断

是的,看来你是真的研究过。

网友G(2024-06-13):
我国单片机真是百花齐放啊,大而不强啊,这样分散资源,要强大真心难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品牌还贼多。

网友H:
应该直接把视频效果发出来

网友I:
辉芒微现在用得很多了

网友A(2024-09-15):
引用 网友F:
很便宜,才100元  且优势很大。

100元对于公司用户是很便宜的,但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还不如玩STM32

网友J(2025-03-25):
谢谢分享!!最新学习辉芒微

网友K(2025-05-19):
1K的flash能写得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