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多路温度报警器仿真程序,报警异常 求大佬教教怎么改

楼主(2023-02-23):
如题,温度报警只在当前显示的温度报警,到下一个温度传感器报警就停止了,求大佬教教怎么改

网友A:
不要每个温度测量完就判断报警,而是两个温度都测量完统一判断报警。

网友B:
换报警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每个温度测量完就判断报警,而是两个温度都测量完统一判断报警。

您好,能说的更具体一点吗?

楼主:
报警方式换的话有点麻烦,还有其他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