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死机后,怎么定位到死机的位置?怎么查询死机代码

楼主(2023-02-23):
谢谢大家

网友A:
把执行过的函数后都通过led亮灭设定标志,或通过串口发送标志,最后通过标志就能判断大概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B:
单步调试,虽然费时间,但是很管用 。希望帮到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步调试,虽然费时间,但是很管用 。希望帮到你。

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实际大概率就是代码缺陷,指针非法操作,靠在线调试是不可能找出问题的

网友D:
可参考:stm32进入HardFault的异常定位方法:
https://blog.csdn.net/weixin_39674445/article/details/102452281

网友E:
把每个阶段执行前后都用串口打印相关字符来看是在哪个地方卡住就OK了

网友F:
仿真后死在哪个位置,不就知道了?

网友G:
有窗口看门狗,或者你弄个点灯,一个个函数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