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分析计算这个测量电池的运放电路?

楼主:
怎么分析计算这个电路?

网友A(2023-02-24):
我这样分析是否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分析是否对?

另外通过那个电阻怎么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通过那个电阻怎么来调整输出电压

改变R5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另外通过那个电阻怎么来调整输出电压

调整R2及R3比值可改变工作点,调整R5及R3比值可改变放大倍数。

网友A:
工作点怎么理解

网友B:
当输入为零时的输出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变R5可以调整输出电压。

按虚断 (Vo-V2)/R5=V2/R3 + (V2-V-)/R4          ;假如V+=48v,V-=36v,那么计算出来是Vo=3v,但是改变R5,假如调整到27K,Vo输出还是3V,是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虚断 (Vo-V2)/R5=V2/R3 + (V2-V-)/R4          ;假如V+=48v,V-=36v,那么计算出来是Vo=3v,但是改变R5, ...

在理想状态下,你根据以下数学模型再算一下。
v-=r2*(vdc/(r1+r2+r3+r5))
(vo-v-)/r5=vdc/(r1+r2+r3+r5)+v-/r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虚断 (Vo-V2)/R5=V2/R3 + (V2-V-)/R4          ;假如V+=48v,V-=36v,那么计算出来是Vo=3v,但是改变R5, ...

既然是虚短,应该V+=V-,怎么会V+=48v,V-=36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虚短,应该V+=V-,怎么会V+=48v,V-=36v。

V+=48v,V-=36v,这是电池组电压,虚短,应该V1=V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理想状态下,你根据以下数学模型再算一下。
v-=r2*(vdc/(r1+r2+r3+r5))
(vo-v-)/r5=vdc/(r1+r2+r3+r5 ...

能说下推导过程吗?我的理解是V1=(R2/(R1+R2))*V+,那么根据虚短,V2=V1=(R2/R1+R2)*V+;根据电流定律,V2/R3=(Vo-V2)/R5+(V--V2)/R4,您看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推导过程吗?我的理解是V1=(R2/(R1+R2))*V+,那么根据虚短,V2=V1=(R2/R1+R2)*V+;根据电流定律,V2 ...

vdc的电流是不会进入地的,从v+流出经r1,r2,r3,r4流入vdc的 - ,因此你的 V1=(R2/(R1+R2))*V+ 是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推导过程吗?我的理解是V1=(R2/(R1+R2))*V+,那么根据虚短,V2=V1=(R2/R1+R2)*V+;根据电流定律,V2 ...

根据你给得图模型修改如下:
v1=r2*(vdc/(r1+r2+r3+r4))  电压等于电阻乘电流
v2=v1   虚短
(vo-v2)/r5=vdc/(r1+r2+r3+r4)+v2/r3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网友C(2024-08-17):
这个电路的偏置电路R1和R2以及R3和R4出现问题,即电池的电压等于零时输出并不等于零。

网友D:
试使用理想运算放大器模型来计算反相和非反相引脚的电压,然后假设反相平电流为零来计算Vout。

网友C:
引用 网友A:
V+=48v,V-=36v,这是电池组电压,虚短,应该V1=V2

你的假设是错误的,它只能是15的倍数,而不是任意值相差15V。

网友C:
对网上所引用电路图的修订,详见帖子:http://www.51hei.com/bbs/dpj-23723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