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1K08-SOP8单片机制作定时控制程序与PCB文件

楼主(2023-02-23):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protel99画的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程序说明----------------------------*/
/*---本程序运行在STC8G1K08中----------------------------------*/
/*---时间设置步长为一分钟-------------------------------------*/
/*---可以根据需要更改变量K的判断值修改时间步长----------------*/
/*---上电后先循环点亮数码管、发光管,检测完成初始化-----------*/
/*---每按一下按键,则定时时间增加不同时间步长-----------------*/
/*---充电过程中红色指示灯闪烁表示正在充电---------------------*/
/*---充电完成关闭红色指示灯表示充电完成-----------------------*/
/*---充电中或完成后可以重新通过按键设置定时时间-------------------*/
/*---延时上电和延时断电选择功能,按下Key1再通电实现延时上电功能设置---*/
//#include "STC8xxxx.H"//<STC8G.h>
#include "Confi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JDQ=P5^4;           //继电器(高电平充电,低电平不充电)

sbit KEY1 = P3^0;
sbit KEY2 = P3^1;

sbit RED_flash=P5^5;          //充电中指示灯闪烁

enum {OFF = 1, ON = 0};
enum {JDQ_OFF = 0, JDQ_ON = 1};

void key();

bit delay_OnOff=1;                   //延时上电和延时断电选择位,开机检查Key1设置此位,0表示延时上电,1表示延时断电。

uchar i;
uint t = 0;                   //按键计数变量
uint k = 0;                   //计时计数变量
uint m = 0;                   //闪烁计数变量

uint T0_flag = 0;                   //定时器运行后不为0

void LED_Init()    //状态指示灯检测 初始化
{
   RED_flash=ON;
   Delay_ms(300);
   RED_flash=OFF;
}

/******定时器0初始化,12T自动重装模式,定时60毫秒******/
void InitTimer0()                   //60ms定时器
{
    TMOD = 0x01;
    TH0=(65536-60000)/256;
        TL0=(65536-60000)%256;
    EA = 1;                   //开 总中断
    ET0 = 1;           //开 定时器T0中断
//    TR0 = 1;           //开启 定时器T0
}

/*--------------------------主函数------------------------------*/
void main()
{
        P3M0 = 0x00;
    P3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delay_OnOff=KEY1;  //延时断电或延时上电选择。0:延时上电,1:延时断电。先长按KEY1不松再通电有效
    JDQ = JDQ_OFF;        //关闭继电器,等待开始充电。

    LED_Init();                 //状态指示灯检测 初始化

        Light_Level_Set(4);        //设置亮度等级1-8级
    for(i=0;i<10;i++)        //测试显示屏
                {
                   AiP650_DisPlay(1,i);
                   AiP650_DisPlay(2,i);
                   AiP650_DisPlay(3,i);
                   AiP650_DisPlay(4,i);
                   Delay_ms(400);
                }
//        i=0;
        AiP650_CLR();
        Delay_ms(500);

        InitTimer0();           //定时器初始化

        TR0 = 0;           //关闭 定时器T0
        t=0;                     //上电默认充电时间

        while(1)
        {

          key();                                //循环按键函数
          AiP650_DisPlayFourNum(t);         //显示数字

      if(delay_OnOff==1)                //延时断电模式,定时充电未启动
                   {
                         if(t==0)
                           {
                             JDQ = JDQ_OFF;          //断开继电器,停止充电
                         TR0 = 0;            //停止定时器
                             RED_flash=OFF;
                           }
                 else
                              {
                                 TR0 = 1;        //启动定时器
                                 JDQ = JDQ_ON;
                           }
                  }
          if(delay_OnOff==0)                //延时通电模式,定时充电未启动
                   {
                     if(t==0&&T0_flag==0)
                             {
                                 JDQ = JDQ_OFF;          //
                             TR0 = 0;                //停止定时器
                                 RED_flash=ON;
                  }
                 else if(t!=0)
                      {
                                  TR0 = 1;        //启动定时器
                              JDQ = JDQ_OFF;
                          }
                         else
                          {
                                  TR0 = 0;        //停止定时器
                                    JDQ = JDQ_ON;
                          }
                   }
          if(k>=1000)                        //按键设定时间增量   30000半小时时间   60000一小时           1000一分钟
       {
           k = 0;
                   t-=1;                        //减去一分钟

       }
           Delay_ms(25);
        }
}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60000)/256;        //赋初值
        TL0=(65536-60000)%256;
        k++;                                        //
        m++;                                        //
        T0_flag++;

         if(T0_flag > 1000)                //
          {
                  T0_flag = 1;
          }
        /*---充电过程中指示灯闪烁---*/
          if(m > 8)                //每480ms充电指示灯闪烁一次
          {
                  m = 0;
                  RED_flash = ~RED_flash;        //取反实现闪烁
          }
}

void key()        //按键操作
{
          if(KEY1==0)                        //有键按下
          {
                Delay_ms(150);
            t+=30;
                if(t>600)
                t = 0;
          }

        if(KEY2==0)                        //按下按键加一
        {
                Delay_ms(150);
                t+=1;
                if(t>600)
                t = 1;
        }
}

protel PCB文件.7z

网友A(2023-03-30):
楼主你好,能不能改成用编码器调节,时间默认定时8小时???像这个

网友B:
请问楼主用的是共阴还是共阳的数码管?

楼主(2023-05-04):
1650驱动共阴数码管

网友C(2023-11-22):
把代码发给我,我帮你修改一下。

网友B(2024-03-20):
请问一下楼主电路图上J2和J3有什么用的?分别是接什么的?

网友D(2024-08-10):
准备做一个,IC都买回来了

网友D(2025-02-19):
引用 网友D:
准备做一个,IC都买回来了

照着做了一个,,求教,如果改成2位数码管显示要怎么改呀

网友D:
@gpdt3209 大佬,照着做了一个,想改成2位显示的要怎么样改一下

网友E:
SOP8封装也算是脚尽其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