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新手制作无线温度采集电路,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楼主(2023-02-23):
我想做一个无线采集端,电路上锂电池用CN3065给锂电池充电,可以用5v电源和太阳能板供电。锂电池输出端经过开关接到OC6811升降压稳定在3.3v。单片机用STC8H1K17单片机,无线模块用SX1278。温度测量电路用NTC10K,一端接3.3v,另一侧经10K电阻后,接到单片机的IO口,作为开关。单片机输出0,测量温度。测量完了把IO拉高,关断电流降低功耗。电池电量用一个npn和pnp作为电源的开关电路,进行电压测量。大神们,帮我看一下,电路的不合理之处,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单片机既然直接用锂电池供电,可以利用内部ADC15通道直接测量电池电压的

网友B:
没问题,用单片机的IO直接检测电池电压,Q1Q2做开关使用,当电池放电到截止电压时,关闭开关,提示充电

网友B:
没有问题,如楼上说的,单片机的IO直接姐电池正极,检测电池电压到电池放电下限时,关闭Q1和Q2,停止放电,保护电池,提示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既然直接用锂电池供电,可以利用内部ADC15通道直接测量电池电压的

电池电压2.8~4.2V,单片机电压3.3v,15通道测量的是稳压后的,不是电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用单片机的IO直接检测电池电压,Q1Q2做开关使用,当电池放电到截止电压时,关闭开关,提示充电

非常谢谢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