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好像都不会分析电路,加个电容啥的我就不会分析了

楼主(2023-02-23):
这个电路是不是两级放大啊?模电的集成放大我都看3遍了,还是不会分析,求助大家!!!

网友A:
我看第一级是差分输入转单端输出,第二级再反向放大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吗

网友C:
分析电路只要理清楚信号来源和去处,根据基本的电路定律去判断分析就很快会熟悉的哦~

网友D:
把阻值这些擦掉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就是一个差分放大电路吗

第一个是,第二个是普通的放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析电路只要理清楚信号来源和去处,根据基本的电路定律去判断分析就很快会熟悉的哦~

我知道信号的去向,但我就是不会分析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第二个是普通的放大吗

当然是,只是带了点带宽限制,用免费的LTSpice仿真一下幅频响应。

网友F:
这两级电路不是典型电路,设计人不靠谱。但不是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第一级是差分输入转单端输出,第二级再反向放大

我看也是这个

网友G:
反馈加了电容,输出滞后于输入,属于积分电路,输出是输入信号的积分。

网友H:
根据公式推呗!测试各工作点的信号来调试。

网友I:
随便学学咯,不就一个放大吗

网友J:
积分,微分电路

网友K(2023-04-02):
真是太"聪明"了,把关键参数全部抹去,让人无法分析,真不知道,你这个"聪明"的做法是从哪里学的

网友L:
兄弟,再看看书,好好学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K:
真是太"聪明"了,把关键参数全部抹去,让人无法分析,真不知道,你这个"聪明"的做法是从哪里学的

所以无法定量分析,但是定性分析还是可以的。

网友B(2023-05-19):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是,第二个是普通的放大吗

第二应该就是反相放大器,没看到阻值不清楚

网友M:
就是两个放大器做出来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