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按键电路问题

楼主:
单片机引脚接按键一脚,按键另一端接地。不加上拉或下拉,这样设计合理吗。单片机上电IO配置准双向, 不给IO口赋值,初始电平状态是什么

网友A(2023-02-24):
合理的,默认一开始是高电平!

网友B:
可以,默认高电平。不过我的习惯是不管默认,每个用到的IO都会设置模式和初始电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合理的,默认一开始是高电平!

应该要看是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吧?如果按键所接的单片机I/O是开漏输出的,又不赋值,哪来的高电平?

网友D:
合理,但不合用。
如果不加设置,多数的电平是高。
为了物理防误触,一般用拉电阻甚至并个小电容,可在拆机论坛上找图片。

网友E:
那要看你用什么单片机;还有接在哪个IO口;
举个例子,如果是89C51单片机,如果你接P0口 这样就不行,需要外部加上拉电阻;如果接P1口 P2口都可以;而且默认上电是高电平
如果是STC15单片机,接任何IO口都可以,可以通过软件配置IO口的状态;
如果是STM32 只要不接下载口CLK和DIO 其它任何口都行!口的状态 速度也是可以配置的
下载你对应的单片机手册看一下就知道了;